关于苹果超薄一体机拆机经验,

楼主(2017-09-24):
昨天接到一台苹果超薄一体机换硬盘,由于经验不足,出了点问题,希望大家以后注意。此机一颗螺丝螺丝都没有,是胶贴合玻璃屏幕和后壳,必须用刀片从缝隙中割开,由于没有经验,屏幕外屏玻璃右上角裂了一点,吓得我脚毛都掉了几根,还好客户没追究,希望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机子拆机先用吹风筒吹热+刀片割开。装回去的时候我用的3M双面胶,也没时间测试稳不稳,客户急用,把机子拿走了,拿走前我交代客户注意,因为我们是手工,比不上厂家的贴合技术,屏幕尽量放在安全地方,防止脱落掉下来。其实只要大家胆大心细,有方法,就没什么难度。

网友:
这种我也没有拆过 挺怕把屏幕拆坏的 这种 拆坏了赔不起

网友:
说实话,不敢修啊, 这个得报高价呀,

网友:
这厂家设计真是差劲,这是想搞一次性的本本吗

网友:
走了狗屎运了 用户不追究你的责任 我上次拆坏了个触摸屏赔了1K大洋才了事

网友:
拆苹果设备还是有风险的,拆修之前最好价格报高点。

网友:
这种搞了几百台了,第一次不知道怎么拆,其实不用加热,有拆屏工具就好弄。

网友:
找一张废屏里的背光薄膜,剪边长5-10CM的三角形,三个角修剪成半圆形
这样拆屏神器就做好了,
拆的时候插入1-2CM,不要太深;根本不用加热的。

网友A:
补充一下,拆的时候不好划的话在膜上滴一两滴酒精或洗板水,你就会感觉SO EAS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拆的时候不好划的话在膜上滴一两滴酒精或洗板水,你就会感觉SO EASY!

有空弄个神器试试,但是它那个胶粘的挺牢的,这么薄的薄膜能划得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空弄个神器试试,但是它那个胶粘的挺牢的,这么薄的薄膜能划得开吗?

呵呵,我用这个办法拆过没有十台也有八台了,拆IPAD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用这个办法拆过没有十台也有八台了,拆IPAD也行。

大神,上个图来看看,感觉硬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上个图来看看,感觉硬度不够。。。

现在手上就有一台27的MAC,拆了几天了,等配件。

这几片就是我常用的,话说屏背光膜还是有点厚度的又有一定的柔性。

搞推荐了我就把说过的内容补充过来:找一张废屏里的背光薄膜,剪边长5-10CM的三角形,三个角修剪成半圆形
这样拆屏神器就做好了,
拆的时候插入1-2CM,不要太深;根本不用加热的。
拆的时候不好划的话在膜上滴一两滴酒精或洗板水,你就会感觉SO EASY!
我用这个办法拆过没有十台也有八台了,拆IPAD也行。

网友:
拆这种最好还是先跟客户报好风险,要不赚的还够赔的。还有这工具下次搞个试试

网友:
苹果维修价格高  这个风险也是其中一种原因

网友:
刀片插多了,拆一次下次就知道插进多少了.第一次拆都这样,拆多了就无压力了。

网友:
用风枪风最大温度230左右慢慢吹慢慢用刀片划  这我都拆了好几个了

网友D:
客户好说话呀。没有找你麻烦太走运了。

网友:
我们这里几个月遇不到一台苹果的。。。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屏幕胶条买,A1419和A1418,那个质量很好不用担心贴合不好

网友:
最近遇见一个一样的,显卡坏的换一个显卡用几天又坏了,真烦恼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好说话呀。没有找你麻烦太走运了。
可能是我收费便宜啊,苹果售后报价680,我只收450,1T的硬盘。

网友:
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里面黑色的漆给划掉了 之后用黑色碳素笔给补上了 嘎嘎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资料学长技术。天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