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 7567屏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7-09-24):
DELL INSP 7567屏有背光无显,别急干这干那,最省的办法就是,把主板上压屏线接口的那个金属片拆了,就能正常亮机
主板
DELL

网友:
受教了 啊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是嘛,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碰到什么线路了?

网友:
这是通病吗
还是个例
如果是通病 那就真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机型还没过保,目前一般都会送去保修,如果遇到就算是捡钱

网友:
好吧。。虽然还没遇到。。记着了指不定下次就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