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2017-09-24):
今天前几天接到一个华硕pu401l,微短路。拆开检查,发现ec击穿,某宝发了一个装上,裸板开机显示正常,装机后开机0.23,一股青烟冲上云端!!!我x!心凉了。。。拆开裸板也不开机了,放coms电后又正常了,还好!主板经过鼻子的扫射,发现接口板的接口有糊味,进过检查

这是拨开后的排线接口,另一边是这样的

我想问,你为啥接地线要这样设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都不能换方向安装!我的智商受伤了!

网友:
这个你得问 asus的工程师咯。 上次我也修道一个  ec坏的 pu401

网友:
其实吧  人家在排线上已经标记方向了  只是你不够细心  所以中招了

网友(点评):
是的,维修要仔细必须的。

网友:
这种排线还需要注意方向,感觉在这能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A:
我想问大师,你修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你的图片没看懂

网友:
排线正反有时真的是不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大师,你修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你的图片没看懂

楼主修的事笔记本,背景是主板的图片而已。重点是排线。

网友B:
排线上不是标注了IO端和MB端吗,粗心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上不是标注了IO端和MB端吗,粗心了啊

这个真的真的不太注意呢.   按理来说,这种排线一般不用分方向吧?这个排线真的设计的有点稀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大师,你修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你的图片没看懂

背景的主板图片,是报价单子!

网友:
其实2头不一样拆机的时候多注意看一下方向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够细心啊    其实拆下时仔细一点看看  就不会出这问题了

网友:
一般要看看排线,如果无具体标识的,那肯定是可以相互正反插都无所谓,如果有标识,那肯定不行。楼主自己还是粗心,惯性思维要不得。

网友:
应该是有标识的                                                。

网友C:
华硕嘛,不搞点特殊你会记不住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嘛,不搞点特殊你会记不住它

,下次就涨姿势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排线还有这样区别的,学习到了,不过这种奇葩机遇到的也少

网友:
排线还有这样区别的,真是涨姿势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喜欢西东的,反方向发展,注意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