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华硕PRO系列 DELL 5420

楼主(2017-09-24):
三台都是比较常见的故障。整理一下。
前两天发帖说有一台Y450的掉电的没拍到照片,今天又来同样的机器。不过不是进系统掉电。而是0.2就掉电,各位都知道是小板上面1.8V的电容坏掉,换了就好。这个不多说。
说这个进系统掉电,具体是换这三个电容。

第二台,也就是现在维修的比较多的华硕PRO系列,修了好多了,
主要是因为接口坏导致烧掉EC ,

各位备好EC和接口吧。

第三台。DELL5420

故障如下 图1
见图2

这机器也是老机器了。。各位修的也多了,我找了论坛上都说的不是太清楚,此机器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基本上每次都要花屏。
我百度了下。论坛上也翻了。各有各说说法。

论坛上有个哥们跟我这个差不多,是PQ25 坏了  一个转换电压。

但我这个不是。。。拆开一看 到处都是焊膏,见下图 板号

EC  BIOS

晶振

这机器就是因为用电池+1.5V_SUS 电压不稳。如果用示波器看应该一看就明白。

拆掉PQ14 15   结果电感都碎了。

把板子洗洗干净。装起来测试吧。

图2

各位朋友,秋天来了。注意保暖。

网友A:
不错 值得借鉴 非常喜欢,坐等此板子送上门

网友B:
讲解的不够详细,让我们没有碰到这些故障的这些人看的一头雾水。希望下次发帖讲的更详细一点。已加分

网友C:
你这个戴尔的  LCDVCC 电压是多少啊  我刚好有个跟你这个型号查不多的 板  暗屏  所以想问下!! 已经分了

网友D: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了,这种帖子才是有营养的

网友E:
老乡水平越来越高了。天天修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值得借鉴 非常喜欢,坐等此板子送上门

遇到同样的问题直接秒杀  秒杀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解的不够详细,让我们没有碰到这些故障的这些人看的一头雾水。希望下次发帖讲的更详细一点。已加分

这都还不够详细。。。。。  大兄弟    理解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戴尔的  LCDVCC 电压是多少啊  我刚好有个跟你这个型号查不多的 板  暗屏  所以想问下!! 已经分了

3.3V撒。。。。。。查主板的条件 不行就把三极管拆掉 直接连接。开机白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了,这种帖子才是有营养的

低调奢华有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乡水平越来越高了。天天修本。。。

老乡啊。。。。修了这么多年了。。。修的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少走弯路。。。。。。。。。。

遇到同样的问题   直接就是干   废话不多说。。 干就是了

网友:
果然高手   才思敏捷啊   真正的速修啊  厉害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了,这种帖子才是有营养的,学习了

网友:
对于掉电我还是有种恐惧感,好多掉电的都修补了,目前一个k580n 这个掉电...

网友:
你这修的有点速度了啊 我都跟不上节奏了

网友:
故障点。还不少。。。。。。。。。。。。。。。。。。。

网友:
讲解的不够详细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Y450 显卡版 两个电容坏挺多的 修的挺多的一换就好

是小板 不是显卡版,,,显卡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技术很好,谢谢分享,哈哈哈。。。

回复过于简单,,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连的电压是 3.3V  还是16V 啊

肯定是3.3啊  哪里来16v啊。。。大兄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神,大神是自己做还是帮别人打工呀

大神不敢    帮别人打工哇。。。。。。。。咋 ,你有何想法

网友I:
什么热到神经了。。。  大兄弟你这是在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功力深厚,又愿意和大家分享,好人一个。ITE8518E,应该不带程序吧。

楼主修的都是一些破本  没什么技术。。。随便修修。技术很菜的。 IT8585  不是8518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那个DELL 花屏的是不是有时还不亮机呀    前一段搞了个  就是这样后来也没搞好

楼主的DELL是用适配器一切正常。单用电池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进水的G480 玩一会就花屏的  放弃了   返修的  不愿意出钱

那是要重新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辛苦了,好贴子收藏了备用谢谢分享

回复过于简单。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检修过程写的详细,学习了

回复过于简单。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水平可以,我一看到这些全部处理过的 都没有心情了 直接叫换怕修好后有不稳定的问题 麻烦自己

楼主水平很菜的。修过的修好了才收的起价钱。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洗洗干净  烘干。就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热到神经了。。。  大兄弟你这是在灌水吗

指气温热到让人神经了。  哪能让人要注意保暖的

网友:
看大神帖子也是一种享受呀,,加分加分。

网友:
都是经典机器   比较受用的

网友:
排版很用心,写的也很详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喜欢这种帖子 简单明了 直奔主题

网友:
后面那个DELL 好像内存供电那儿是通病了 板子发黄

网友:
说明白点啊让小白看清楚

网友:
有图就是容易让人看的清楚看的明白。

网友:
谢谢了 蛮好的 正好学习了。看看仔细。

网友:
我出在学习,,有好的经验相互分享下

网友:
厉害啊 前两个我也遇到过 不过后一个没有遇到过 不过学习啊 不定时花屏可能是 1.5v 供电不稳定 谢谢以后修到又多条思路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可以借鉴。。。。不过我怎么只能看到联想这个,DELL 的呢。。

网友:
问题不小
搞定就是厉害

网友:
最后一个如果没有示波器楼主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牛逼,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网友:
为什么我修了那么多台Y450都是小板上的1.8V电源芯片坏而且不是电容、场管坏呀。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技术越来越牛X了,加分顶你。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直接就是干 废话不多说。。 干就是了

网友:
不错 值得借鉴 非常喜欢,坐等此板子送上门,

网友:
楼主动的板子还能这么仔细的修好 佩服佩服

网友:
绝对是精华,长见识了。以后有类似的就好办了

网友:
权限有点高,看不见帖子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点找的准确无误,漂亮!

网友:
感谢版主 !我的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不敢 帮别人打工哇。。。。。。。。咋 ,你有何想法
这技术,一个月多少米呀,我很好奇

网友:
今天正好修到华硕的PU451LD,就是接口坏导致的EC被击出了一个洞。

网友:
不错,示波器能修好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
故障这么多,要是我早换板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网友:
这个掉电如果电流比较高 一般都是显卡板坏了。。。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上家,没能力修好,二修的机子就怕留一手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为什么用适配器又正常了。。。。。。。。。。

网友:
第2 台出现的故障是 怎么样的?如果不换电源口 单换EC 会什么情况 。。

网友:
这算不算是这个型号的机器一个最常出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楼主 下次直接秒了

网友:
好贴一定要回,看到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技术 没得说啊 有示波器就是牛X

网友:
厉害,学习了。修的速度也很快。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果断留分走人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呀,现在一天能接三台机子不错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死了,我要救活他...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网友:
收藏了,非常精辟。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别人扩大故障了,能修好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