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L集显开机到0.58左右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24):
接这边联想客服送来的联想E43L的笔记本说不显示,插可调电源测试开机到0.6左右一会掉电,拆机看到版号是DA0LE9MB8E0 REV:E集显的主板,自己没有图纸在论坛找了好一阵才找到,一般掉电我测量小的供电转换电路,测试都正常,在量各大电感测量也都有,不过CPU供电电压只有0.98左右,新本子这电压应该差不多老本子应该低点我觉的是,是不是CPU坏了或接触不好考虑,于是先把CPU拆下用洗版水刷了下又按上通电测试,电流不一样了过了0.6然后上到1.2了,接屏幕有图像了机器好了。这机器就是CPU接触不好引起的掉电。

网友:
楼主运气真是好。。这样都可以修好。。。图纸收下了。。谢谢

网友:
果然高手   才思敏捷啊   真正的速修啊  厉害

网友:
牛B 那么难修都能修好

网友:
技术有限我我觉得维修有时也是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