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板之不跑码维修(SIMB-A01-6G200A1E)

楼主(2017-09-24):
       前几天一电脑城外面的客户拿来一块研华的工控板问能不能修,说已经在别人那里修过了,没修好。

我接过后看了一下,CPU供电没出来,其它都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ADP3198,因为上次修了一块一样的问题,那个是EN没有,拆个三极管就好了,这个我也找到EN脚测了下有1.05,接着又测了VID,也有高低电平,这不对呀,都差不多都正常,为什么还不出,想着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看,不测不知道,只有1.几V,阻值只有几十,看来应该是芯片的问题,拆了芯片再打400多,正常了,这个ADP3198手上没有,订芯片,今天到了装上,直接跑码了

,维修完毕。200到手   各位看官帮忙加点分哦。

 会员1968172元2023-1-11 09:53

网友A:
不知道为何上家这点问题都看不出来

网友B:
这种主板都是普通主板  贵就贵在 BIOS了  然后它门的设备是绑定主板ID的  一般是换不了的

网友C:
修的清晰精准,上家就是赚不了这个200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的清晰精准,上家就是赚不了这个200块。

哈哈,其实很多人都只会测下EN,有了就没去测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都是普通主板  贵就贵在 BIOS了  然后它门的设备是绑定主板ID的  一般是换不了的

这个板我修了好几块了,没有一个需要动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何上家这点问题都看不出来

应该是一时疏忽漏测条件了。。。。。。

网友:
看来上家 漏掉了   供电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其实很多人都只会测下EN,有了就没去测供电了

确实,一般人要是测测EN没有就嫌麻烦,然后就不修。

网友:
LZ的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有图纸还是可以测测的。。。。。。。

网友:
此贴可见vid和cpu供电芯片本身工作时序,是并行的

网友E:
VID是做什么用的,有高低代表着什么

网友F:
200到手,修工控板真赚钱。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板除了BIOS都好找

网友:
怎么看你修的这么简单啊,,,,,,,,,,,

网友G:
台式机有图纸吗,,还是就看芯片pdf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台式机有图纸吗,,还是就看芯片pdf啊,,,,,,

这个肯定没图纸啊,看数据手册修啊,这个芯片有参考图纸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何上家这点问题都看不出来

估计是费用问题。。。这个板子直接换普通板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D是做什么用的,有高低代表着什么

高低是高电平,低电平的意思,不同的高低电平组合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到手,修工控板真赚钱。 向楼主学习了

因为我知道他这块板换板要1800二手,所以才开这个价

网友:
这种普通板子不好修,修这种板子很麻烦

网友:
大家研华的主板修得多不多啊,工控主板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费用问题。。。这个板子直接换普通板也能用

也有可能吧,费用会导致很多客户不愿意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