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独显改集显遇到问题,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7-09-24):
前两收一dell,n5010,i3,桥是hm57,按照神仙们的指示,

改完后出现下图的结果,红屏,字带拖影,

请高说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配置的机器 折腾就是浪费时间。我的2台M4010  拆了内存硬盘 80卖给收废品的了,显卡容易坏  配置低

网友:
垃圾机器 ,别折腾了,, 要是散客户 直接卖一台 二手的给他 还划算

网友B:
上屏的信号。。那几个排阻你看看没少上或没焊好不。。这个机器改了很多。都没问题。

网友:
我现在在改,灰屏,有的说是显存必须去掉你的去掉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8293-1-1.html

网友:
直接换显卡不好吗?独显又好卖一点。。。是那个0772000显卡的吗?

网友:
我有一片N5010显卡坏的主板加焊就好,谁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屏的信号。。那几个排阻你看看没少上或没焊好不。。这个机器改了很多。都没问题。

改好了,就是那几个排阻没焊好。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配置的机器 折腾就是浪费时间。我的2台M4010  拆了内存硬盘 80卖给收废品的了,显卡容易坏  配置低

说得极有道理,5系列的主板,除非断一开两个小地方或相连好的就搞.这么大动作搞又不稳定

网友:
这属于大动作,还没做过这么大的手术,平时改集显,要么就是撬电感要么就是断焊点

网友:
不如之前换主板好了,感觉不会稳定吧,,

网友:
这个666了 哈哈 我最不喜欢查这些条件了。

网友:
太累了吧。。。。。。。。。这样修

网友:
没有改过,能修好显卡就修   修不好就是换主板  安全一点

网友:
我也来看看 觉得楼主很厉害 像你学习

网友:
这个表示太累了,而且感觉不稳定

网友:
你这应该是屏幕那几个排阻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我都懒的改要么加焊要么换显卡要么退机,改起来总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桥怎么都拆了

网友:
多对图纸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忘记哪里要改了 你这个可以外接试试 正常的话就考虑屏线和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