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论坛帖子Y470P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7-09-24):
Y470P不能安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显卡是ATI7690  刷BIOS  加焊显卡无果, 在论坛上正好有一篇这样的帖子,也是这样的问题, 更换CPU风扇旁边的场馆搞定,修这个机器不用全拆 ,只需把键盘拆下, 在屏线接口旁边又两个管子, 一个是类似LM393傍边的管子换掉, 修复, 时间紧 ,忘了拍个照片了,以后这样的问题直接更换场馆就可以,后来还发现,这个场馆上面的透明塑料纸都被烤黄了 ,早看到就不用搞那么复杂了

网友:
修好  有钱赚就行

网友:
这个故障属于一个小通病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