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 Plus 拆解 玻璃后盖无法单独更换

楼主(2017-09-24):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 iPhone 8 Plus 的拆解,新的外观大家喜欢吗?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iPhone 8 Plus 的内造。
先来回顾一下 iPhone 8 Plus 的主要配置参数:
- A11 + M11 运动协处理器的新一代仿生芯片
- 64GB 或 256 GB 板载存储
- 5.5 英寸多点触控 IPS Retina HD显示屏,1920×1080像素(401 ppi)
- f / 1.8 和 f / 2.8 光圈的双 1200 万像素广角及长焦摄像头,光学防抖,10 倍数码变焦,支持人像光效
- 700 万像素 FaceTime 高清摄像头,f / 2.2光圈,1080p高清录制功能
- 支持快速充电和 Qi 无线充电- 双频WIFI,IEEE 802.11 a/b/g/n/ac;NFC;蓝牙5.0;MIMO2

外观方面,iPhone 8 系列的玻璃背壳设计还是十分养眼的,前后双玻璃设计也是经典 iPhone 4 和 4s 系列的延续,虽然整体造型采用 iPhone 6 Plus 的机身设计,玻璃后壳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得以支持无线充电。此外,采用玻璃设计后机身上的各种检验标识和机器型号现在都不见了,但可以在包装上找到型号是 A1864

                                                                                                    拆解屏幕的时候发现螺丝和iPone8的位置稍有些不同,比以前拧的更深,凹陷幅度稍大了一点。

                                                                                                    与iPhone 8 一样,电池连接线缆固定的螺丝采用了常见的 #000 十字螺丝。黏贴电池的胶带和 iPhone 8 一样比 7 代多了两条。

                                                                                                    电池为 3.82 V,2691 mAh 容量,功率 10.28 Wh。容量虽然相比 iPhone 7 Plus 的 2900 mAh 有所缩水,但是不用太过担心,苹果承诺续航表现与前代相当甚至更优秀,何况还有快充的加持。

)
                                                                                                    分离屏幕面板,和 iPhone 8 一样容易。取下电池的时候,iFixit 只扯下来 3 条胶带,发现原来电池胶带增加到 4 条是为了电池的四个角一个角固定一个,从而不黏到中间的充电线圈。

                                                                                                    AR双摄像头单元,和iPhone7Plus一样得益于固定在一起的2个摄像头才能用软件算法支持人像模式。

                                                                                                    用于固定逻辑板的螺丝有此前常见的螺丝和十字螺丝。

来看看逻辑板上的芯片单元:
红色:苹果 339S00439 A11 仿生CPU 封装的是三星 3GB LPDDR4 RAM
橙色:高通骁龙 MDM9655 X16 LTE 模组
黄色:思佳讯(Skyworks)SkyOne SKY78140
绿色:安华高(Avago)8072JD112
浅蓝:P215 730N71T - 可能是追信 IC 模块
蓝色:Skyworks 77366-17 四频 GSM 功率放大模块
粉色:恩智浦(NXP)80V18 NFC 模块

)

逻辑板背面:
红色:Apple / USI 170804 339S00397 WiFi /蓝牙/ FM收音机模块
橙色:Apple 338S00248, 338S00309 PMIC 和 S3830028
黄色:闪迪 SDMPEGF12 64 GB NAND 闪存
绿色:高通 WTR5975 千兆 LTE 射频收发器和 PMD9655 PMIC
蓝色:恩智浦1612A1 - 可能是迭代的 1610 Tristar IC
粉色:Skyworks 3760 3759 1727 射频开关和 SKY762-21 207839 1731 射频开关

                                                                                                    拆下逻辑板后才能拆卸扬声器部件再而卸下TapticEngine震动马达,可以看看扬声器出音孔的细节

为出音孔的密封胶圈和新的 Lightning 接口模块,和 iPhone 8 的无线充电线圈和线缆结构相似,贴合在边框的金属中框上,iFixit 认为这样的结构设计是为了让无线充电产生的热量快速散导出去。

   在吸取了拆解iPhone8玻璃背板的教训后,决定对玻璃被盖吹风加热,但是。。。

                                                                                                    可无法正常拆解 可想而知如果玻璃背板掉落破裂后维修可能是得更换整个背框,所以还是佩戴保护壳吧

       iPhone8Plus零部件全家福
给出的 iPhone 8 Plus 可修复性得分同样也是 6 分。
- 屏幕和电池容易维修更换;
- 无线充电将延长 Lightning 接口的使用寿命;
- 防水密封圈让维修后的防水组件恢复处理变得困难,但也带来了更好的防水特性;
- 电池接口依旧使用 Phillips/JIS 标准,每次拆装需要使用 4 种螺丝刀工具;
- 尽管苹果说背壳玻璃耐用,但一旦受损破裂,单独跟换玻璃背板几乎不可能
- 底部精密组件支架以及交错复杂线缆拆掉很容易,但恢复起来十分棘手。
                                                                                           导

网友:
如果满意评分支持下谢谢

网友:
iphone越来越烂了,从6开始到8,外观基本没变。

网友:
什么意思   要换                总  壳子吗

网友:
正在走向ipad 的局势!没有4经典了……

网友:
iphone越来越烂了,从6开始到8,外观基本没变

网友:
后盖小心点应该还是可以完好拆下

网友:
没有乔不死的苹果还是苹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