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T440P有没有动过显卡深水宝入的二手

楼主(2017-09-24):
看中4代笔记本标压cpu真4核于是在深水宝入了一台,外壳上是可以确定有喷漆翻新过,但是闻不出漆味,不得不说很牛掰,然后就是这序列号国内查不到,科学上网查了下配置是i7-4700mq的cpu,配过来的是i7-4800mq,cpu也换过(PS不知道原来的是不是烧了,待机温度都59度,怕怕),果断拆散热器看显卡,看到显卡四角有像胶水的印记,正常是不是那里是胶水的,动显卡被翘了,但是仔细看四角那印记那里往里面看有黑胶,如果动过显卡应该不会上黑胶了吧,请各位维修大神帮看看,万分感谢,动过显卡的感觉不好。还有第六张图那个多脚芯片一角那有一坨和胶水粘住的不知道干嘛的,怕是维修时补线然后用胶水封起来有没有可能。@月饼 @黄鑫船

网友A:
肯定没动过啊,你随便找个IBM的 像T430  T420那种板子,你看下, 那个胶直接灌装的,拆下来颜色还有粘接处都是不一样的,最主要你看下显卡背面颜色和周围的一样不,从你的照片看,显卡肯定没动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动过啊,你随便找个IBM的 像T430  T420那种板子,你看下, 那个胶直接灌装的,拆下来颜色还有粘接处 ...

还有第六张图那个多脚芯片一角那有一坨和胶水粘住的不知道干嘛的,怕是维修时补线然后用胶水封起来有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第六张图那个多脚芯片一角那有一坨和胶水粘住的不知道干嘛的,怕是维修时补线然后用胶水封起来有没有 ...

出厂的时候就那样,那种胶是维修员的克星, 反正我是拿那个黑胶没办法

网友C:
thinkpad 的黑胶。。控制好温度。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的黑胶。。控制好温度。可以的。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300多度  黑胶都不化   (料板试过)

对我来说只有暴力拆   温度差不多   拿针慢慢挑     祈祷不要掉点

网友D:
想知道是多少钱要的呢?

网友:
                      没有动过的。

网友:
难到LZ没做过桥吗?直接看显卡周围的原件和焊点就知道!做过BGA周边的原件和焊点会比较光亮的,看图片这显卡是没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是多少钱要的呢?

3000大洋啊,i7 4800mq  8G   gt730m 1G      无硬盘过来的

网友:
没有动过,看芯片周边的焊点就能看出来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神船的   4710   x87没硬盘  ,小拆了一下  看到显卡插槽有加电容的痕迹……好慌  不敢继续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