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老款苹果A1261不触发

楼主(2017-09-24):
板号:820-2262-A

1.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测量开关接口 3.42V有 pwrbtn跳变正常 SMC H8S也有发出PWRBTN

2.仔细测量桥待机条件 最终发现BATLOW 0V 插不插电池都一样

3.R2544 电阻另一端3.3V正常 断电测量其阻值 8.2K也正常 找一个50欧姆电阻换上 OK 触发

网友A:
这样能用的住吗。  好像不是最终故障点 啊。 电阻不是好用吗

网友:
没找到根本故障点。。有点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用的住吗。  好像不是最终故障点 啊。 电阻不是好用吗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机器 显卡坏的比较多  修的修比较多 一般换升级版显卡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换那个?那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机器 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样弄,后期永久了还是照样损坏啊

网友:
电阻测试正常 还是换了电阻好的 ……

下次可以详细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