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通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24):
如题  问题简单 维修也简单  新手看看  老鸟莫笑   机器型号K55V 板子型号 K55VD  3.1
问题是通电不触发   PWRBTN#这个信号板层漏电  直接就断开了前后连接  直接在开关接口到EC 的125 脚直接引个上拉电阻 就好了   其实不触发也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一般都是103排阻嗝屁   我这个有点特殊   不过也不是什么难问题  麻烦一点点就是  附个修改和亮机图

pu450cd 2.0 ok .rar

TPN-W118 15256-1bf .rar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样的问题,,看来这个机有这通病

网友A:
板子进过水吗。。板层漏电。。。。。。。。。。。

网友B:
这个机器第一个场管坏了笔记本多 我修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进过水吗。。板层漏电。。。。。。。。。。。

进水倒没有  至于为什么漏电我也不是很清楚  自然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第一个场管坏了笔记本多 我修挺多的

你说的这个是不过隔离保护电路吧

网友C:
直接从EC的开关脚飞线到开关上的?总觉得漆包线太细容易断。。。。

网友D:
版层漏电应该是摔过吧,但是接的电阻阻值是多大合适

网友E:
PWRBTN#这个信号没阻值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PWRBTN#这个信号没阻值还是短路?

没有短路  阻值是也正常的  400多  就是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层漏电应该是摔过吧,但是接的电阻阻值是多大合适

么有摔过  至于漏电我也不清楚 没有细究  10K就可以了啊  上拉电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EC的开关脚飞线到开关上的?总觉得漆包线太细容易断。。。。

多留一点点嘛  而已又不是要拉的线 不可能会拉到的

网友:
楼主,从开关接口的on/off脚飞线到EC的一个脚?中间加个电阻,请问电阻,你把它放在哪个位置啊?用什么固定它呢?

网友:
这飞线也行,修好就行拜

网友F:
板层漏电挺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层漏电挺严重啊

我这机器还好吧 不严重   小改个电路就好了

网友(点评):
直接从EC脚接个上拉电阻就好了吗

网友:
板层漏电暂时没遇到过,技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