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6050A2493101-MB-A02)开机报错90B

楼主(2017-09-24):
机子型号 HP CQ45 板号6050A2493101-MB-A02 独显

  先上一张板号图。

  这机子最先是不开机,客户说是放了几天就不开机了,而且那几天机子都没关,晚上还打雷,网线也还一直插着的,心想肯定被雷击了,修起来应该小意思。接过机子试了下,按开关没反应,的确如客户所说不开机,嗯,准确点说是不触发。

  麻利地拆开机子取出主板,先扫了一眼网卡部分,没发现异常,拿起万用表测了下网卡附近的电容和小电感,阻值都很正常,看来秒是秒不了了,只能按正常的流程来。

打了下各大电感的阻值,其它都在正常范围,但35V电感阻值真心有点低,3V电感只有60欧左右,5V电感则是100欧的样子,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短路,也有可能35V本身就阻值低——看了下电路图6050A2493101-MB-A02图纸没得,用的是6050A2493101-MB-X01的),PWM3V直接进桥,阻值低应该是受桥的影响。

这帖子主要不是说不开机的是,所以具体的维修过程就不说了,反正就是换了个待机芯片TPS51123,这机子是待机时没PWM(实则闪了一下),然后按开关触发后才出来。

换好待机芯片后机子能触发了,看电流也亮机了,以为好了就把板子装回去,接上屏插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最后亮机,不过机子是亮了但是报警,说是系统侦测风扇运作不正常,代码90B。不按回车十秒自动关机。

看了下风扇挺好的,接口各个电压也都正常,按回车进去系统后测试了下,风扇转的欢快温度正常,其它常用功能也都是好的,论坛上搜了好多都说是风扇问题,换了就好。

  调了新的风扇换上,开机还是一样报警,找了几个BIOS刷上也还是故障不变,上淘宝买了工厂BIOS刷上也还是一样,看来这故障跟风扇和BIOS是没关了,最后想了下,侦测风扇跟EC有关系,换个EC试下吧。

  这机子ECITE8517E,买了两个回来,把嫌疑EC吹下来,新的换上去。

  机子冷却下来接屏插电开机,亮机后不再报警,故障解决。

  关于HP机子报90B的,论坛的案例大多是换风扇好的,也有说刷BIOS好的,还有没解决的(可能解决了没说的),我这个是EC的问题,以后有遇到的同行如果换风扇刷BIOS都不好的,可以考虑下EC

  PS:虽然分不太够,但这篇帖子不为分,只为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又不巧忘了之前咋处理的,上论坛搜一搜也还能找回来。

网友:
可以很确定的 是显卡问题

网友:
路过。。。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少。。。学习了

网友(2017-12-01):
不错,思路清晰。小白受益匪浅!

网友:
下次遇到了就直接搞ec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这样的现象是显卡问题,焊下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