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清华同方 通病问题 版号C15B MAIN BOARD REV:2.0

楼主(2017-09-24):
不多说,此款电脑通病爱烧内存供电 待机电流在0.2几A  拿过来拆机看到内存MOS管烧糊了  APW8819也坏了估计内存也坏(猜测)  在X宝买了3片APW8819 由于这是一款特殊的小N沟道MOS管从没见到过只好改装了其他MOS 管,换好APW8819  一插可调电源就短路,MOS管也跟着挂了 以为没换好,再次换了一组芯片  测试后感觉没啥问题  可是一通电悲剧还是重演。真的是无语啦。现在手上还有最后一个8819芯片  这次还挂的话打算不修咯。又仔仔细细测量。发现问题  只是连接电感的MOS管G极脚阻值只有20几欧姆,感觉不太对劲。但是烧毁的位置焊盘清理的很干净觉得没有短路情况,难道板层内部有漏电?那咋办?好....那就切除部分线路,跑了一下线路后切断   再次测G极阻值无穷大,OK了!重新安装芯片及改好MOS管,插电不短路。换上CPU  内存,触发不亮机,又换了另一条内存(共两条4G内存)可以点亮了  还好内存没有全部烧毁......维修结束!上图

网友A:
楼主改的不错             笔记本主板不像台机主板都有遇留空位        就是为了以后添加或者改线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的不错             笔记本主板不像台机主板都有遇留空位        就是为了以后添加或者改线路用的

用的台式MOS管刚好放的下去,就没用笔记本MOS管了

网友B:
还能用这种管子,也能用两个管子并接

网友C:
板层漏电都不好找,谢谢通病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用这种管子,也能用两个管子并接

可以使用的  这样的管子功率大不容易击穿 避免返修,对了还加了一颗滤波电容

网友D:
楼主技术给力啊  飞线飞的好夸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漏电都不好找,谢谢通病分享。。。。。。。。。。

最关键的就是此电脑没图纸,希望哪位同行能上传一份图纸那就太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给力啊  飞线飞的好夸张啊

呵呵...粗一点耐干(用)希望多多加分啊 谢谢!!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这个比原装的功率大好多了,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好强大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E(2021-03-15):
请问下这个主板花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