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0F11彩电不定时红屏维修经历

楼主(2017-09-24):
接一台TCL L40F11彩电,故障为不定时红屏!经验判断,不定时红屏,通常是与LVDS有关!1.拆机,拔插LVDS屏蔽线,无效!
2.观察LVDS屏蔽线,升华的,这厂家的LVDS屏蔽有很多屏蔽不良的案例,换线吧,找了一根换,无效!
3.测量LVDS 输入电压,350mv,正常!
4.除掉LVDS输入接口处电容下的胶,测量四脚电感,全通!
5.笨方法,加锡,开机测试,居然OK了!
6.开机测试一天半到客户来取机,一直没有问题!
总结:这款机子出现类似问题有很多情况是胶底下的电感损坏或者虚焊造成!
附上L40F11(MS4800)主板电路图

TCL L40F11(MS4800).pdf

网友:
好帖子,下载备用先: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