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里的SMC_WAKE_L的信号影响开机吗?

楼主(2017-09-24):
苹果一体机。有时候不开机。测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R5002上拉到3.3V 的这个SMC_WAKE_L的信号1.9V 有时高有是低。
  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影响开机吗?
置球过EC 用了几天又不开机了。一体机的型号是A1418

网友:
SMC_WAKE_L 网络唤醒!

正常情况是不会影响开机的

该信号出问题一般只是会导致关机变重启或者自动上电

网友:
睡眠唤醒信号,不影响开机,会影响睡眠唤不醒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解惑,,,估计要换个EC试一下。已经定了一个料板

网友:
网络睡眠唤醒型号。。。。。。。

网友:
换了EC  正常用了两天后。又是不开机。故障现象和原来的EC一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