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Z470不开机,通电有啸声叫

楼主(2017-09-24):
Z470不开机,通电有啸声叫

刚通电电流上到0.5A,主板有啸叫声,过一会电流掉到0.001A,按开关无反应

这时测量主板无PWM 3V5V(该机待机应该有3V5V),5V_AL线性电压有,3V5V_EN有5V电压

飞线5V电感后级烧机电流0.2A,待机芯片RT8206M发烫

所以直接更换待机芯片RT8206M(可用RT8206B代换)后OK

遇到好几次 RT8206M 芯片出问题后主板通电会有啸叫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发个帖给大家借鉴一下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通电以后,是芯片在啸叫吗?最后是芯片有短路么?

网友:
这种修过很多了,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B:
确实是这样,修过好几台这样响声的。当时一下子都没有判断出是芯片问题而有的响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以后,是芯片在啸叫吗?最后是芯片有短路么?

啸叫声听不出是那发出来的,刚开始还以为是桥,不过最后是换RT8206M 好的,应该是芯片工作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修过好几台这样响声的。当时一下子都没有判断出是芯片问题而有的响声呢!

是的,这种啸叫全板去听,也听不出声音来自哪里

网友:
是8206就对了,这芯片坏得太多太多了。

网友:
这芯片坏得太多了。......................

网友:
这款不是滤波电容也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很多 我都是换后面的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把旧屏都修好了,多赚了一块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啊,待机电压这些正常不,多开开机测试测试

网友:
其他待机芯片好像都不会出现。。。。。

网友:
之前也搞了一台

网友:
就算不是通病,也应该是此类机型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