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魅簇MX 打电话无声音

楼主(2017-09-24):
          魅簇MX 打电话无声音,对面听不到我的,我也听不到对方的,但是放音乐和录音都正常,是怎么回事?有大师碰到过这种情况,急,谢谢了

网友:
我的MX 4  还在躺着一样的问题   好像是一个7351 什么 的BOOM 了吧

网友A:
从耳机模式开始查起,进一步深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耳机模式开始查起,进一步深入

耳机模式?是插着耳机检测?.............................................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好多国产机的电源集成音频

网友:
楼主看看 那个耳机是不是插这的   要是的话你就把那个耳机给剪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耳机模式?是插着耳机检测?.............................................

是的,插耳机有声有送话就是耳机模式,如果还是无声,那就要查电路部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插耳机有声有送话就是耳机模式,如果还是无声,那就要查电路部分了

插耳机也是一样,奇怪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要换音频IC,音频IC重焊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耳机也是一样,奇怪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要换音频IC,音频IC重焊接过

换个试试,要是坏的,加焊无济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耳机也是一样,奇怪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要换音频IC,音频IC重焊接过

一般加焊效果不好,重置,顺便测量一下音频供电和阻值

网友:
一脸蒙B的进来一脸蒙B的出去,迅维高手真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要是我搞这个我就会看看  耳机是不是插入  或者查查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