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40无显示 显卡无供电

楼主(2017-09-24):
显卡供电芯片第一脚是en  en有电压后16脚RAMP才有0.9v

网友:
请教一下  这个RAMP是什么作用  没有注意过

网友:
通过芯片型号查资料,就知道RAMP脚的定义

网友A:
+V12S_NV 这个信号是谁过来的 ,你把图纸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2S_NV 这个信号是谁过来的 ,你把图纸发来看看。

                  我都无这个的图纸哦

网友:
这是直接飞线了

网友:
直接飞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