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两个关键电阻进液爱坏及开机待机关键电阻不看后悔哦

楼主(2017-09-24):
联想G510   版号VIWGQ/GS    LA-9641P   REV:1.0   电脑饿了喝了稀饭,后来就挂了!放置了一段时间,后来想用了 打算修一修.打开机子里面黏糊糊的 看来当时稀饭加了很多糖在里面啊,已经没有水分了!我用洗板水洗了半个小时也不是很干净还是粘粘的,哎!难得洗,反正糖可以溶于水,就在水龙头下用刷子三下五除二就搞得漂漂亮亮好像如美少女的肌肤一般滑溜溜,上BGA焊台烘烤了二十分钟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严重腐蚀位置,直接上电可以触发,电流到0.6A上不去,测了一下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均已产生。查了一下CPU-PG没有,一路追查,花了不少时间   由于主板没有标注,最讨厌这样的板子,有图纸也不好找故障点。最后找到转换开关U39导通不了G极没有电压,用镊子短接DS极后可以开机亮屏。本打算一坨锡算了,想想修到这里了还不如干脆找出元凶,发现R647   1脚19V   2脚0.几V   测Q111 MOS管正常  换了一个380K左右的电阻,测了好几块料板才找了一个大电阻. 别以为这样就修好了,用了2天又拿过来说会掉电,我试了好几次还真掉电并且不定时。看来进液机子要么好搞要么要你的命呀,本来进入秋季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好不容易好修个机子,还来返修  本宝宝真心不开心了。难道看我没事做,找点事给我干不成NND想骂人的冲动。后来多试了好几次,掉电更加加剧了,最后不通电了,上可调电源没待机电压。拆机修吧,要不只能退钱了。直接查待机3/5V,发现没有ENLDO3V5V供电。又是一次追查了好久才找到了PR402位置,发现也是2脚没电压测阻值无穷大,呀呀呀......又是一颗大电阻呀,上那去找啊   又在料板上找了N久找了一颗400K左右的安装上去,终于出来了待机电压。 发此贴目的并不是上面维修过程,而是下面一张关键图  告诉大家r647与pr402位置  可以节省大家大量时间排查故障     希望大家加点分  谢谢!!!!

网友:
楼主耐心不错,维修最耗时的就是没有丝印的电阻坏,找也找不到

网友A:
进水的有些好修好,有些不好修,有图纸稍微好点,没有的话修起来真的非常吃力!

网友B:
修过PR402  499K的吧 ,难找的要命,恶心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PR402  499K的吧 ,难找的要命,恶心死人

是的499K  实在没有  小一点点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有些好修好,有些不好修,有图纸稍微好点,没有的话修起来真的非常吃力!

恩  像华硕机子基本修不好几台  点位图不会看

网友C:
两个问题:1查了一下CPU-PG没有  说明了什么,能具体说说吗,怎么想到去追查那个转换管了?2、没有丝印,楼主,具体是怎么找到那两个电阻的?慢慢看?还是?

网友:
有图纸一目了然,还用你说啊。亲

网友:
不过进水机还是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小问题

网友:
给楼主点赞   一般都是亮机就行  懒得找元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1查了一下CPU-PG没有  说明了什么,能具体说说吗,怎么想到去追查那个转换管了?2、没有丝印,楼 ...

+3VGS电压没有然后进行反追踪啊,+3VGS由+3VS产生,但这路信号电压也只有1V左右电压最后就追到了U39.没有丝印的确不好找,我是边测边仔细观察的  时间的确花费了不少才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PR402  499K的吧 ,难找的要命,恶心死人

买点电阻做维修呗,不然都拆件,浪费很多宝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GS电压没有然后进行反追踪啊,+3VGS由+3VS产生,但这路信号电压也只有1V左右电压最后就追到了U39.没有 ...

如果有点位图,那找元件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是啊没图纸和点位最难搞 只能冒蒙修

网友:
主板没有表示的 的 比较麻烦 ,耗时间

网友:
加分支持   鼓励发帖

网友(2019-02-17):
楼主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大家赞扬呀,谢谢LZ分享

网友(2023-01-27):
不是有电阻包吗,搞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