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 A1566开机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7-09-24):
接到一台苹果平板A1566开机无任何反应,接到这台平板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因为没有维修过苹果平板主板的经验。硬开工吧,百度了一下拆机教程,要加温拆外屏,以前换过pad2的外屏,但那时碎了怎么拆都可以。但这个是好的,拆坏了还的赔啊!以前用热风枪拆温度不均匀不好拆。想想用BGA试试吧,下部热温调到100.加热到5分钟左右,开始拆。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内屏和外屏是一体的,所以翘起的时候不要伸进去太长。太长了容易把内屏敲坏。这个本还可以,只有HOME键的地方有屏线。别的地方没有。第二点注意拆下主板才可以拿掉电池。还有拆主板和电池都得在下部加温才可以拿下。
        拆下主板打第一个最大的电感L8812就短路,查找来源看下图,电池电压经过Q8804过来直接到电源管理芯片。量了一下周边小电感都没有短路。想了想跟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查不多。直接烧鸡大法。调到2V1A烧机,没有烫手的芯片。

慢慢加电流,加到2A的时候有一电容发烫。电容太小不能确定是那一个,量了量附近几个电容只有两个是短路。那就把这两个去下,不短路。看图。拆除不要,接机问题解决。希望本帖对新手有所帮助。

附上AIR2 4G版图纸和位置图,我也是参考这个图纸修好的。

ipad air2(4G版)图纸.rar

网友:
楼主这主板修的可以,但是修主板没有必要取下电池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