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31L自动进BIOS有谁遇到过吗

楼主(2017-09-24):
机型:Y4831L
板号:X455LD R:2.1
主板就是一开就会自动进BIOS无法进系统 刚怀凝是BIOS设置问题搞了半天也搞不起
然后重新刷写BIOS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第二次又是一样
反正刷了好多个BIOS这怪问题,也不是每次刷写BIOS第一次就能进
有谁见过这种问题分享下经验十分感 谢

网友A:
华硕识别不到启动盘就自动进BIOS,或者是不是键盘F2粘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识别不到启动盘就自动进BIOS,或者是不是键盘F2粘键了?

这个都知道如果是这些小问题也不会来这了,硬盘 在BIOS 能识别换过新硬盘 键盘取悼也一样

网友:
这鬼机器没办法搞,  有时偶尔开机也能正常起动,

网友B:
可能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键盘上某个键导致的自动进BIOS程序

网友D:
cmos                         电路吧

网友E:
一般是BIOS或者键盘,我遇到的基本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

如果是BIOS设置问题就不会有时就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键盘上某个键导致的自动进BIOS程序

键盘取悼了也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os                         电路吧

这板子没有CMOS电池,用的内置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BIOS或者键盘,我遇到的基本是这两种情况

以前遇到也就这二个问题多,现在我也懵了

网友G:
换一个bios芯片 有可能是bios芯片不好了  换一个然后刷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键盘取悼了也一样 ...............

把BIOS保存一下可以进系统吗?

网友:
没有赢到设备就会进bios,可能没事别到硬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BIOS保存一下可以进系统吗?

可以,按F10保存退出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一个bios芯片 有可能是bios芯片不好了  换一个然后刷回去

这可都试过不行,机器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按F10保存退出就可以进系统

有可能是哪个接口不好用导致的

网友:
UEFI   模式不对吧 要不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是不是WIN8 win10 改WIN呀   BIOS没改

网友:
启动模式不对  要么就是硬盘供电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