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暗屏

楼主(2017-09-24):
hp g4 暗屏 外接正常,换屏一样,加焊显卡
216—显卡通病

网友:
HP的显卡就是容易出问题,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A:
这种暗屏 不加焊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暗屏 不加焊也能修好

什么意思    直接拉一个信号吗

网友:
暗屏是因为显卡虚汗的都是HM65以下的主板了

网友:
HP的G4这个机器的屏线也比较容易也问题呢

网友:
不过这个机器的显卡也遇得多。一般就换芯片吧,加焊了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2017-12-10):
这样有可能用不住啊......................

网友:
这个电脑加焊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两个开启有没有3.3      19v有没有断线

网友:
暗屏看背光电路是不是正常的,加焊显卡能好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HP这个机器显卡现在好多在出问题的时间点上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听过说hp的显卡不好

网友:
这显卡最后最好是更换掉为好,很多加焊用不长久的

网友:
暗屏,,我有遇到排线借口问题的 呢,,还可以直接跳开启,风险小!

网友:
查信号了,看看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A卡出问题的多,这个机器可以接检测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具体是哪个电压没有,最好把电路图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暗屏,我一般先查屏电路............................

网友:
暗屏的话 给一些电路 虽然有点瑕疵 但是总比换显卡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