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短路

楼主(2017-09-24):
   联想Z475  芯片组    1.2伏和1.5伏各有场效应管短路  换了后1.2和1.5还是短    取下CPU不短了   是否可以判断CPU坏  没这个CPU试机    有没有遇到过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装上短路肯定坏了撒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这么判断吧,我怎么没有遇到过CPU坏的。。。看来修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短路肯定坏了撒

我记得CPU座子也会引起短路   还是找个CPU试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这么判断吧,我怎么没有遇到过CPU坏的。。。看来修的太少了

cpu坏的多了

网友:
应该是cpu坏掉了

网友:
Z475CPU         容易坏吧

网友:
应该是CPU坏掉了。。。。。。。。。。。。。。。。。。。

网友:
被一个小小的A3400难住了  平时多得很  关键时刻找不到。。。

网友C:
不对  短路的话你可以上电吗     cpu供电阻值本身就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  短路的话你可以上电吗     cpu供电阻值本身就是很低的

能上电  而且还没大电流  只是上电电流比较高  不是大电流  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现在换CPU换1.8和1,2V的上下管已经好了  电流也正常了

网友D:
是集成的CPU吗。那个好像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集成的CPU吗。那个好像容易坏。。

不是   可以取下来的CPU

网友E:
不好说 只能换个试试 就当 留个配件了

网友F:
A4 还是A6 的  CPU 。。。。。Z475上次遇见一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A4 还是A6 的  CPU 。。。。。Z475上次遇见一个是坏的

A6 340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好说 只能换个试试 就当 留个配件了

找了个好电脑  把CPU换过去就好了

网友H:
装上CPU短路 你看看CPU供点上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装上CPU短路 你看看CPU供点上管呢??

短路   我把上下管换了   还是短路   但是只是下管短路  上管不短

网友:
取下cpu没有短路的话那肯定是cpu坏了

网友I:
是啊 如何去下cpu就不短路 那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 如何去下cpu就不短路 那就是CPU坏了

也不一定  我看见有例子是cpu座子引起短路的

网友:
这种可能是有的

网友J:
你那管子是在CPU边上?如果是在CPU边上的话  有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不是CPU边上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那管子是在CPU边上?如果是在CPU边上的话  有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不是CPU边上就不对了

CPU背面不远

网友K:
你说坏没坏?这个问题还要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说坏没坏?这个问题还要问吗?

我是小小白

网友:
那就不好说了,CPU的附近阻值本身就很低,桥什么的也是一样 比较低,有的只有1-2的阻值,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得换个CPU试试才最准确

网友:
按理论上说应该是CPU坏了,不过怎么说呢?没上好的CPU测试也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了个好电脑  把CPU换过去就好了

这些个配件还是有的尤其是2代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