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313 TM230 怎么拆有拆过的来看看

楼主(2017-09-24):
  现在这显示器越来越难拆了  ,用着用着会黑屏  电流到2A 后掉到0.5 黑屏  想着换个电容就好了 没想到不好拆啊  。
有大神拆过的请
来指教下一二了。

网友:
图片 不完整 呀  边框 仔细 观察 下  .....

网友:
现在的屏许多都采用双面胶粘结的,需要加热才好拆

网友A:
仔细看底座连接后壳的位置,我前两天就是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  环环相扣,妹的 没过关  屏裂了。最好网上找下拆机教程

网友B:
首先看底座怎么固定的,看似你这个应该是后壳包边框的,不但有挂扣还有双面胶,拆着难度很大。

网友C:
现在都是扣上去的,仔细找一下那个地方可以敲开吧

网友:
这应该是扣进去的  从边上的缝隙起   还有就是 IPS一般都用双面胶的

网友D:
座子上面有个小盖,先拆了小盖,去掉底座,然后,就慢慢的拆开后壳。

网友E:
这种壳是不好撬,用撬壳工具一点一点撬,注意别伤着屏,边缘有胶的话适当加热,但一定要注意温度,把屏伤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底座连接后壳的位置,我前两天就是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  环环相扣,妹的 没过关  屏裂了。最好网上 ...

底坐那就两颗螺丝  就是网上都 没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底座怎么固定的,看似你这个应该是后壳包边框的,不但有挂扣还有双面胶,拆着难度很大。

现在是不关底坐什么 事 就两颗螺丝   估计要加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扣上去的,仔细找一下那个地方可以敲开吧

敲不了的 我都 开了一个小口了   要加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座子上面有个小盖,先拆了小盖,去掉底座,然后,就慢慢的拆开后壳。

不关底坐什么 事的  底坐那就两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壳是不好撬,用撬壳工具一点一点撬,注意别伤着屏,边缘有胶的话适当加热,但一定要注意温度,把屏伤了 ...

是的要加热吧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拆过的先例

网友G:
这种类型的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要细心点看,一定是忽略了哪
有大神来告下,我也可以学习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类型的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要细心点看,一定是忽略了哪
有大神来告下,我也可以学习下了

这个不好拆   有没有拆过那个 12V 2A 的火牛   和那个道理一样的 最后合上  在用机器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敲不了的 我都 开了一个小口了   要加热吧

可以试试加热,现在的显示器都是超薄,需要均匀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好拆   有没有拆过那个 12V 2A 的火牛   和那个道理一样的 最后合上  在用机器压一下

谢楼主告知
下回等我遇到这种新机就不会蒙了

网友H(2018-05-24):
那就别修了,正好今天碰到一台这样的机,肯定是要从面板玻离拆出来的,边框拆不开,报风险给客户,客户说不修了,那就不动他的,,,之前也碰到一台二修,到我手上玻离已经破了,一看,那块玻离要大几十,报他一百五,嫌贵,扔回去给他了。。。钱可以不赚,但是,绝对不能亏本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拆正面的,先把面框扣起来,然后拆屏,下面就是电路板了,一般卡扣式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别修了,正好今天碰到一台这样的机,肯定是要从面板玻离拆出来的,边框拆不开,报风险给客户,客户说不 ...

是的  维修就是这样  不要亏  亏了  客户还说你不会修

网友:
这种可能是内扣式的,先拆掉底座看看额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做的都没有前框了都,楼主要小心哦

网友:
现在的hkc显示器,估计是自己作秀,有神经病,原来就一杂牌货,现在全整成带 钢化玻璃,且打胶。外观美是提升了,但不要坏,坏了大家都麻烦。一星期前,一客户淘宝的27寸hkc,灯条有问题,那就拆吧,后壳容易拆开,结果屏与前壳(带玻璃)打了胶,而且还有框把屏围起来的,我心想,27寸打了胶,还被前壳围了起来,报个风险,客户不修,要寄回淘宝商家,因为没过保。

网友:
都快一年了,难道还没有拆开吗???

网友:
从前边缝隙进去,应该翘就能开,底座应该是后卸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可以将程序发上来吗,我这有一台不通电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加热屏玻璃 就拆开了200度就可以

网友J:
这个我拆过  要拆玻璃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拆过  要拆玻璃

那更不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更不好拆了:.........

玻璃挺硬的  拿名片或者卡片开

网友K:
请问楼主拆开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拆开了没有呢、、、??

没有  在放着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拆正面的,先把面框扣起来,然后拆屏,下面就是电路板了,一般卡扣式的机器

这么久了,客户显示器是不是都已经送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久了,客户显示器是不是都已经送给你了。。

又不是我的机器,送我干嘛,送楼主的

网友:
从前边的缝隙撬开就可以吧,不能撬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久了,客户显示器是不是都已经送给你了。。

不好意思哦,看错了哈。。。。。

网友:
用拆下螺丝                                 用撬棒慢慢撬开

网友(2018-06-24):
拆壳就行,从    四  周拆,用翘板

网友:
先放着吃灰吧  我这里好多修不好客户不要的时间久了东西怎么来的都 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