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华硕主板mac地址?

楼主(2017-09-24):
求助~~~谢谢大家 如果有那位懂的可以帮下吗?

网友A:
修 改的  地址 不稳定  重做 系统 就 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 改的  地址 不稳定  重做 系统 就 又挂了

我是想直接更改网卡里面的mac数据 不是改系统的

网友:
有软件可以在DOS下修改 也可以在系统下修改

网友:
我有修改软件,不知道哦地址这里能不能留网盘

网友:
需要软件改写,内存贴纸上有MAC地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