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BQ735和BQ715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7-09-24):
充电芯片BQ735和BQ715可以代换吗?有谁代换成功过。
芯片

网友:
试过不能代换的.....................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找两个PDF看下脚位 一样的话上去不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
最好是相同型号,你这个看一下引脚定义一不一样吧

网友:
发一样的芯片换吧,好多都不通用

网友:
这个两个肯定是不可以代换的,据我的经验,输入19V-20V,用了BQ715的板,公共点电压只比电池电压高那么一丢丢的!就是说公共点不是19V的!

网友:
应该不能吧 差了这么多

网友(2018-12-24):
对比下芯片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