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LD 华硕Y481L 外接能显,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24):
此机外接能显示,内接有时候屏线有显示,但大部分不显示,更换屏还是一样,有时候动动屏线就显示,一闪就没有了,后这屏线比较特别,都没有货,40针的,网上一百左右,定了一根回来,上去刚开始还能显示,后又不行,开关放着,屏有时候等半分钟屏显示几秒就黑,不知道什么问题,板载CPU 内存  此板找到问题了,原来没有BL-EN这个开启背光,屏线21脚,后下了点位才知道 这个小三极管,3脚没有电压,1脚3.3V,2脚为是0 短接1 和3脚, 风扇接口旁边这个小三级管,本来是找问题的,结果不知道 是那里引起不出来,找点位,跑去 而这个Q4601 的6脚就是开启, 5脚这个BL-EN-IC,是2.5V原短接这个,都会拉低的,后才短接前面那个,而这信号和一个像网卡的IC,相连,所以都懒得查了   原以为动屏线偶尔显示,就以为屏线问题,还会放着有时候 会自动显示,所以这故障很特别.

网友A:
屏线的接口有没有测量一下阻值。曾经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口的EDID断线引起的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接口有没有测量一下阻值。曾经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口的EDID断线引起的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没有图纸和点位   不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521我发表的帖子里面有点图。东西也比较全。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和点位   不知道如何修了

后找到点位,问题就是BL-EN这个引起,

网友:
没有图纸和点位   不知道如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