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IO是专用的吗??

楼主(2017-09-24):
IO是IT8620E 1342-BXA SC0G8A  是技嘉专用的吗??没看到GB字呢

网友:
应该不是吧,去某宝买个换上去试试吧

网友:
貌似也就技嘉使用IT8620E这个IO,别的主板都没看见过用。

网友A:
同型号的换就OK了,问这个意思所在?

网友:
应该换同型号就可以了,又不是单片机,里面烧录有数据,这直接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换就OK了,问这个意思所在?

技嘉主板IO好多都是GB专用的啊!!!!能同型号代换吗?

网友:
技嘉最后同型号换,这样自己维修才有谱

网友:
去找个技嘉的料板,其他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貌似只有技嘉板用这个RT8620E的IO

网友:
如果坏了就找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看

网友:
技嘉最好用技嘉料板上的

网友:
技嘉主板上的都是专用的,其他板子主没有。

网友:
不是吧   觉得是它问题就直接定一个把它换了

网友(2017-11-28):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换就OK了,问这个意思所在?

意思是不懂就问啊。。。。不然网站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好像只有技嘉在用这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