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没有3V 5V

楼主(2017-09-24):
接一台DELL 15R-5537 没有3V 5V,主供电有。ldo有,开启信号有反正工作条件满足,3v 5v后面也不短路。就是不出3v 5v 。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谢谢。
DELL

网友:
那就只能换个芯片看看了。。。。。。。

网友:
条件满足不出35V,可以判定为芯片坏了,但是有示波骂的话最好抓个上管G极波形,故障无处遁形

网友:
开启正常的坏 换芯片 滤波电容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话,就可以换一下待机芯片试试了

网友:
芯片 滤波 上下管

网友:
条件正又常不短路,先换一个试下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抓下波 没有就换芯片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