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2-11的BIOS如何设置成Legacy Support模式,因为更改的那边移动光标上不去

楼主(2017-09-24):
要改装Win7系统,必须把BIOS里面的启动模式改成Legacy Support的,可是进入BIOS后面的启动菜单是UEFI模式的,光标没办法移动上去进行更改。以本人经验这是厂家对主板进行锁定,是为了配合微软推广。请问有没有办法进行更改。

网友A:
先把Secure Boot改为Disabled才能改

网友:
你这个是没改对呢,还有地方要改

网友:
二楼正解,如果是M2的固态装WIN7要加载硬盘驱动才行

网友B:
win7也支持UEFI启动啊,你没装过?

网友C:
装64位的win7就行了,不一定要改这个才可以装

网友:
逗不逗   2楼正解:lol

网友D:
其实不用改这个也是可以装好win7系统的哦,我经常这样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Secure Boot改为Disabled才能改

我改过 也是 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用改这个也是可以装好win7系统的哦,我经常这样装

不认 u盘                             怎么装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装64位的win7就行了,不一定要改这个才可以装

不认 U盘   我钩了一个系统进去 竟然 不行  根本 不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也支持UEFI启动啊,你没装过?

就是装不进去  要不然 换求助

网友F:
恢复下默认 然后改下secrect boot 关闭 重启进去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认 U盘   我钩了一个系统进去 竟然 不行  根本 不解压

你不修复引导肯定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恢复下默认 然后改下secrect boot 关闭 重启进去就有了

试过 不行

网友D:
你可以试一下重新刷写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一下重新刷写BIOS程序试试看

刷 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 过了  还是一样

那我没有办法了,这款机器我们这修的比较少

网友:
都是有办法改的啊,安全里面有选项

网友:
还有地方没有改  改了就能换了

网友:
装系统这个事情就是要多装,装多了闭着眼睛都会装

网友:
用安装版的  W10

网友:
貌似这个电脑是混合硬盘吧,应该还是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
BIOS刷过了也还是这个鸟样?。。。。。。。

网友G:
先把Secure Boot改为Disabled,再把BOOt Mode改成Legacy
或把U盘做成UEFI启动盘就不用改设置,UEFI二合一软件网上很多,老毛桃,U盘大师多可以做UEFI启动盘的

网友H:
楼主,从win8改到win10你还没有掌握这项技能,得好好研究软件了

网友I:
电脑更新换代  知识也要换代哦, 我就纳闷了 你们干嘛都要改呢   不管是改还是不改都可以正常安装 唯一的区别就是启动方式不一样  当然有些机器EFI启动WIN7会有些兼容性 例如反应慢 死机等情况   关掉安全启动 还是灰色 那就EFI模式安装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电脑更新换代  知识也要换代哦, 我就纳闷了 你们干嘛都要改呢   不管是改还是不改都可以正常安装 唯一的区 ...

现在是 U盘 还是光驱  都识别不到   怎么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从win8改到win10你还没有掌握这项技能,得好好研究软件了

问题 是 U盘  光驱 都无法识别  USB 供电 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 U盘 还是光驱  都识别不到   怎么装吗

首先不管是MBR还是EFI 你要关掉安全启动  保存重启 直接写好的优盘镜像或者EFI PE都可以
不是不认 是不支持你的启动文件 原版WIN10 直接软碟通写入优盘就可以 EFI MBR通杀 WIN7的要看机型  一般用优盘进PE 比较大众化 一定要EFI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先把Secure Boot改为Disabled,再把BOOt Mode改成Legacy
或把U盘做成UEFI启动盘就不用改设置,UEF ...

就是 无法识别  USB  外置光驱 也无法识别    没招了   你说的这个 我也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
你这个硬盘可以哦  SSHD 也就是混合盘 廉价的成本制作出高速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 无法识别  USB  外置光驱 也无法识别    没招了   你说的这个 我也试过  还是一样

那会不会BIOS有问题或USB有问题,插个USB键盘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J:
把SECURE BOOT关闭先把SECURE BOOT关闭先把SECURE BOOT关闭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SECURE BOOT关闭先把SECURE BOOT关闭先把SECURE BOOT关闭先

试过 不行   还是找不到 USB  没法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BIOS锁死了,有的机器不能装

网友K:
楼主改了Secure Boot 为Disable之后保存,重新启动一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改了Secure Boot 为Disable之后保存,重新启动一下不行吗?

保持好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  USB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