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2V-S1内存槽一个坏一个好怎么整?

楼主(2017-09-24):
技嘉B85-D2V-S1内存槽一个坏一个好怎么整?坏的槽能点亮,但不稳定,花屏蓝屏重启等。测量各种供电正常,不会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换内存插槽很麻烦,直接小锉刀伺候,一般基本搞定

网友:
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吧????换U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把外围的先代换一下,不好说哪里的问题。

网友:
CPU座针脚是否有移位或者变形?

网友:
有可能是一个内存槽坏了

网友:
使用假负载把数据都测量一遍

网友:
和桥没关系,可以用DDR3假负载测量下,到底有什么地址数据线不通。

网友:
修好了没有?是不是主板太多灰尘了?

网友:
坏了换不就行了吗 。。。。。。。。

网友:
仔细看看CPU座有没有弯的,氧化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或者是氧化了啥的

网友A:
我之前也是遇道过但是我还是是幸运的    拿洗板水加牙刷    洗刷刷伺候
酒后还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遇道过但是我还是是幸运的    拿洗板水加牙刷    洗刷刷伺候
酒后还是好了

确实,有些是灰尘引起的氧化,虽然不知道具体氧化在什么地方,但是洗洗之后就恢复了正常。

网友:
说换插槽的外行了,插槽除了有烧痕或者明显损坏,才需要换。二楼说对了,是U的问题,我把U用橡皮擦了一遍,然后又把CPU针用细毛刷,轻刷了几遍把针脚恢复弹性。居然好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问题吧,楼主换过CPU试了没有?

网友:
PCBRepairTool_Setup 华硕主板点位图查看软件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63-1-1.html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63-1-1.html大家可以在这个链接下载按照顺序安装

网友:
典型的内存通道与cpu座子问题,祖达克宁就是cpu触电与座子氧化了

网友:
明显内存槽坏了或者氧化!小锉刀搞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