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导航定位不准确

楼主(2017-09-24):
5c使用导航软件时候,软件换过还是一样的,打开的位置始终就没有动过,定位不摞动。需要重新打开软件位置就更新了,完全没法导航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相关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刷一下机试试看

网友B:
你这更像是导航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更像是导航软件的问题吧。。

软件是没问题了,换了好几个软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相关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刷一下机试试看

还要刷机啊已经是10.3.3了啊,修手机表示玩的不是很6

网友D:
GPS信号不好吧。看看信号通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PS信号不好吧。看看信号通路

对手机不是很熟悉,我也感觉是硬件的问题有时候会重新读卡,使用导航软件就一直显示GPS信号弱,但是打电话信号正常的

网友E:
先看看wifi网弱吗?对比一台正常的手机信号看看,如果是就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刷机啊已经是10.3.3了啊,修手机表示玩的不是很6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shouji来这里先学习一下吧

网友F:
定位不准 可看下GPS有没有正常工作 查下图纸 如果你是小白 最好自己别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wifi网弱吗?对比一台正常的手机信号看看,如果是就对症下药

对比真没有比较过,单独看不弱啊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位不准 可看下GPS有没有正常工作 查下图纸 如果你是小白 最好自己别搞

嗯自己对电脑熟悉点,手机没事也研究下,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尼gp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相关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刷一下机试试看

现在就检查硬件了,软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检查硬件了,软件是没问题的

软件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仔细检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仔细检查吧

表示一直在修电脑尼,对手机研究不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一直在修电脑尼,对手机研究不深啊

http://edu.chinafix.com/可以来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比真没有比较过,单独看不弱啊正常使用的

还是要对比看看的。

网友H:
之前一个6代也是导航不好,WiFi正常,换WiFi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一个6代也是导航不好,WiFi正常,换WiFi芯片就好了

啊wifi正常还换WiFi啊,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E:
1:把系统更新到最新系统;然后把需要导航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2:不是Wi-Fi弱那么估计硬件GPRS问题了,看看自带导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把系统更新到最新系统;然后把需要导航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2:不是Wi-Fi弱那么估计硬件GPRS问题了,看看 ...

系统是最新的了,自带一直没用都是用第三方的,WIFI不弱,偶尔会重新读卡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还是要对比看看的。

嗯关键是没5C来对比啊,给5比较WiFi是正常的,查了资料说GPS盖子有故障也会导致GPS弱导航不动,问题是5C有GPS盖子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嗯关键是没5C来对比啊,给5比较WiFi是正常的,查了资料说GPS盖子有故障也会导致GPS弱导航不动,问题是5C ...

这到真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到真没见过。

问题解决了,靠近摄像头的左中位置有个短天线是gps的天线,把全部螺丝重新扭紧一遍,现在gps信号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靠近摄像头的左中位置有个短天线是gps的天线,把全部螺丝重新扭紧一遍,现在gps信号强了

好了就行,有时候就这么多研究研究就出来了。

网友I:
陀螺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陀螺仪问题???????????

给陀螺仪有关系?是可以动的指南针,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对手机不是很熟悉,我也感觉是硬件的问题有时候会重新读卡,使用导航软件就一直显示GPS信号弱,但是打电 ...

检查一下天线那里镙丝是不是没上好,还是触片断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检查一下天线那里镙丝是不是没上好,还是触片断裂了

已经好了搞定了现在已经,正常使用了目前。

网友:
看看天线是不是没拧好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