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610待机3.3v掉电求助

楼主(2017-09-24):
神州3.3v待机时掉电,用示波器测量,3.3v有个下降波形,如下图:
断开节点后前端3.3v正常, ,连接后就电压就开始跳。
节点前端对地值140后端对地值177。
5v是触发后才有,

前天也是一个待机电压跳,断开节点就正常 ,不知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估计是温控芯片保护了    一直拉低3v      可以图纸搜索下是不是3v和温控链接

网友B:
                   这个泰克看起来挺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泰克看起来挺舒服

300多买的二手泰克模拟示波器,模拟的抓掉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温控芯片保护了    一直拉低3v      可以图纸搜索下是不是3v和温控链接

插上电源在待机状态就掉电,都不能触发,这个状态温控应该还没工作,节点后3.3v去的供电太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呀这样都可以呀学习了

网友:
估计后端有短路吧

网友C:
后端对地值177,断开节点外接3.3v电压  查相连电路 供电电路中供电芯片也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D:
芯片VIN1  LDO 开启对比一下VDD3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VIN1  LDO 开启对比一下VDD3的状况

芯片的所有条件都正常,线性电压正常,3v掉电时  上下管也有24v的波形,现在开始怀疑后级电路  只有慢慢拆了

网友:
查芯片条件正常否。然后排除猴急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端对地值177,断开节点外接3.3v电压  查相连电路 供电电路中供电芯片也没有发烫的地方

感觉177还是有点低,正常300到500之间才正常

网友E:
神舟简称神机,每次遇到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舟简称神机,每次遇到都头大。。。。。。。

神州的掉电感觉最麻烦了,其他机子掉电都没神州麻烦

网友C:
故障解决---3.3v电路一个个拆除,拆除网卡芯片时待机正常

网友:
3.3电容,搞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解决---3.3v电路一个个拆除,拆除网卡芯片时待机正常

思路真好,这个故障还真不好修

网友:
有个示波器真好,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