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键盘不能用,在BIOS里就能正常用,是什么挂了

楼主(2017-09-24):
笔记本进系统键盘不能用,在BIOS里就能正常用,是什么挂了,机子是索尼的,型号太长了没记住,明天上班补充型号,大神们帮忙看下会是什么原因,系统肯定是好的,

网友:
用外接键盘看看进系统能用吗?????

网友A:
进BIOS要是可以用   那就是系统坏了

网友B:
应该是系统坏了吧,先装一个系统试下嘛,这种现象的遇到好多

网友C:
进系统把里面的键盘设备删除掉,重启下看看,遇到过,就这么做的,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要是可以用   那就是系统坏了

我外挂硬盘,装系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坏了吧,先装一个系统试下嘛,这种现象的遇到好多

外挂了硬盘,装了系统,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把里面的键盘设备删除掉,重启下看看,遇到过,就这么做的,解决了

我试下看看,,希望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挂了硬盘,装了系统,也不行,,,,,

键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键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换个系统试一下

今天我又装了个系统,还是一样,,果断订了个键盘55块,,,,

网友F:
把BIOS载入默认值试一试,不然就是系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BIOS载入默认值试一试,不然就是系统坏了

感觉不像系统坏,,我外挂硬盘装了两个系统都不能用,,,BIOS我还没刷过,不过键盘已经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又装了个系统,还是一样,,果断订了个键盘55块,,,,

好的,那就试试看到底是不是键盘的问题,这种奇葩故障

网友:
直接进pe 试试键盘能不能用 一下就可以排除了 ,又不用在安装系统了

网友G:
曾经 遇到过一个  触摸板坏  导致跟你一样,BIOS可以用键盘,其他都不行

网友H:
我前几天碰到一台华硕的 系统下不能用键盘  pe 和bios里好用 最后拆开一看进水了ec

网友:
bios,ec,pch都有可能,查一下ec到桥之间的中断信号

网友I:
你进PE看下是否能用,排除下系统

网友J: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BIOS可以用,系统里面没反应,后来是有个KB驱动不行

网友K:
这个你要确定型号才能对症下药  例如华硕X205T 这款笔记本在PE下OK 进系统 包括系统安装过程 触摸板和键盘都是不能用通电 而且进系统也不能用  要安装华硕的驱动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试一试

网友:
安装系统来的快就可以试一试系统安装一下啊

网友:
楼主 ,系统做了 ,最后 换键盘好的吗

网友:
碰到过索尼开关板上小电容短路导致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不知你的是不是AMD平台,AMD的桥出问题有碰到过多次,进BIOS键盘是完全正常的,但是进PE或系统键盘就不能用,触摸板也不能用,你的肯定不是键盘本身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关系到驱动,先软后硬吧,,,

网友:
键盘换好了吗楼主,有结果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 可能 是  进水导致的吧。。 应该楼上兄弟说的,触摸板 进水 影响。。  坐等楼主修复结果!

网友:
楼主换键盘解决了吗,求回复一下

网友:
系统换过吗      或者是EC  或者是BIOS

网友:
我得是DELL是触摸板短路 进系统不能用 不查线线就没问题最后换的触摸板

网友:
换键盘OK了,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这估计就是个系统或者驱动问题,楼主先装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曾经 遇到过一个  触摸板坏  导致跟你一样,BIOS可以用键盘,其他都不行

你的经验很值得借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前几天碰到一台华硕的 系统下不能用键盘  pe 和bios里好用 最后拆开一看进水了ec

不过我的是换了键盘就好了,,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进PE看下是否能用,排除下系统

系统重装过,感觉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BIOS可以用,系统里面没反应,后来是有个KB驱动不行

KB驱动是什么,,键盘驱动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你要确定型号才能对症下药  例如华硕X205T 这款笔记本在PE下OK 进系统 包括系统安装过程 触摸板和键盘 ...

大神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做事情不是很细心

网友L:
就是键盘坏了     我今天接了一个华硕的也是    其实是键盘串键了  进了系统什么也按不了   最后换了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键盘坏了     我今天接了一个华硕的也是    其实是键盘串键了  进了系统什么也按不了   最后换了键盘

是的,我也是换键盘好的,,,。。。。。。

网友M:
可以看下驱动有可能不。因为日本的机器有的啥情况都说不清楚、。

网友N:
触摸挂了吧 哈哈                              拆掉触摸试试 我遇到过 但是我还遇到过更奇葩的

网友:
就是键盘在win10情况下正常能用 但是触摸不能用 用win7系统开机很慢进系统都要等很久 进去一切正常  后面发现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O:
那你可以进PE看看能不能行,该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P:
感觉就是键盘的问题。前几天碰一个S410也是这个问题。进BIOS亮度可以调,进系统不行了,最后换个键盘好了

网友Q:
看看 有没有软排线什么的 可能没有插好。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N:
触摸挂了吧 哈哈                              拆掉触摸试试 我遇到过 但是我还遇到过更奇葩的

我这里有分,说说你的故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看下驱动有可能不。因为日本的机器有的啥情况都说不清楚、。

鬼子的机器确实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你可以进PE看看能不能行,该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我重装过系统,,最后换个键盘搞定,,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觉就是键盘的问题。前几天碰一个S410也是这个问题。进BIOS亮度可以调,进系统不行了,最后换个键盘好了

确实,,,我有分 大神多讲讲你的故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看 有没有软排线什么的 可能没有插好。也会有这种现象

也有可能是排线断了,,这点我倒是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