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05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9-24):
版号LA-9911P
故障插电无待机
维修过程:拆机观察大面积进水,

第一步拍照留底第二步用洗板水清洗第三步观察有无断线腐蚀脚

这次比较幸运有个料版对照着搬,发现充放电芯片二十脚腐蚀焊盘微微相连清理,发现充放电芯片引脚正常就又给焊回去了,旁边有几个电阻腐蚀替换。打各电感无短路,插电0.012一看大喜,按开关不触发。哎失望,发现35v未出,保护隔离竟然没过,我去,保护隔离未过为啥有待机?”不管修保护隔离发现隔离管PQ301 PQ302的控制机为18.95,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是六点多。没分流,查PQ307B 发现控制机为0v正常应该为3v左右,先追查pq305 , ACOFF为0v pq305截止,说明正常再追查pq307a发现为控制机,与他无关略过。只能是PACIN这条路了,追查PACIN 发现其由BQ24737VDD分压而来,但测量发现BQ24737VDD电压为0伏追查BQ24737VDD,发现是充放电芯片pu301 16脚输出,经测量此脚无短路且此芯片供电正常,看来芯片坏了换好芯片,待机0.007触发上电到0.45,还不l亮机 哎测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看来是还有故障。又测了测小电池哎呀没电压,是不是它的事呢,换个电池现象还是那个现象啊。有种不想修的感觉,抽根烟,把腐蚀的地方照电路图一个一个对,最后发现有个信号线断线了,接上 OK亮机

LA-9911P Lenovo IdeaPad G505.pdf

1.3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LZ如果上传几张图片,可能会有更多人给你加分!!!!!!

网友B:
我们肯定不会下载你的PDF再确定你整个维修过程,有截图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如果上传几张图片,可能会有更多人给你加分!!!!!!

下次带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肯定不会下载你的PDF再确定你整个维修过程,有截图更直观

刚学着发帖,没传图片,,,下不为例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