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2013年苹果笔记本 苹果系统下不认键盘触摸 WIN7双系统下正常的吗?

楼主(2017-09-24):
各位师傅好:      我一朋友拿来一台苹果笔记本,帮忙装系统 以为轻车熟路 结果有多惨就有多惨。

这个笔记本是A1466 2013年,我先用10.10.5装苹果,装的时候就出现找不到蓝牙键盘没注意 插了一个外置装好,发现出大问题了,键盘,触摸没用,外置可以
。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解决不了。没办法又花了5 6小时用苹果自带恢复到原始系统  装上双系统WIN7 正常 PE下也正常  就是苹果系统下不正常 找不到键盘触摸。  Command-Option-P-R 键 重置无果  实在没则了,求师傅们传个经验

网友:
指导指导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重装下苹果系统试试

重装两次,又把苹果系统升级到最后 不行,后来发现他外壳序列号 和内部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没碰到过苹果系统不好使的 ,应该还是问题。WIN7 都好使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两次,又把苹果系统升级到最后 不行,后来发现他外壳序列号 和内部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 ...

主板换过?

网友A:
后来查了一下 主板肯定换过了,没搞定

网友C:
ios版本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来查了一下 主板肯定换过了,没搞定

估计板子有问题。

网友:
干了几年目前就装过一次苹果系统,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版本问题、。。。。。。。。。。。。。。

不会吧  我在线恢复出厂设置了  肯定不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板子有问题。

windows下面好的 pe也是好的。。。。。1

网友E:
要整合USB3.0驱动到win7的安装包里面 有点麻烦  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面好的 pe也是好的。。。。。1

难道是驱动包不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整合USB3.0驱动到win7的安装包里面 有点麻烦  你可以百度一下

我是苹果系统下不行 WINDOWS下面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驱动包不完全?

很是奇怪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我都用苹果网络恢复功能了 WINDOWS下面好的,在苹果系统下面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是奇怪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我都用苹果网络恢复功能了 WINDOWS下面好的,在苹果系统下面不行

这还真是奇怪。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  从驱动方面入手吧

网友:
2013年的机器能装进10.10.5 ? 你版本说错了吧。  下载新版本的系统装了看下,10.10.5肯定装不进的。

网友:
查电路吧,明显硬件问题,有通病的

网友:
看看触摸板的链接排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