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17-09-24):
大神们,恢复数据那个软件好用啊,求推荐!谢谢

网友:
用R-Studio  这个免费软件还可以   我前一阵刚恢复一些资料  我的硬盘又写入了  只能恢复一点资料   个人觉得这款软件还不错

网友:
没做过,百度有各种下载。。。。。。。。。。。。。。。。。。。。。。。。。。。。。。。。。。。。。。。。。。。。。

网友:
EasyRecovery   我也觉得这个好用  还有比这个更加好的吗

网友A:
winhex也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也可以,你可以试试

谢谢  有时间了试试 看一哈 那个效率更好

网友:
EasyRecovery  这个常用的,还有PE里面带的免费的

网友:
看个人使用习惯 一般都可以

网友: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这个可以

网友:
DIASKGEN分区工具和EasyRecovery这两软件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