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4H 开机一会就白屏

楼主(2017-09-24):
ASUS   X54H   开机一会就白屏
机器可以开机,但是不到十分钟就会白屏,外接是正常的,开始以为是显卡,BGA 后,还是一个样,放了几天了,今天就一定要弄好的了,查资料查得眼花缭乱,又刷BIOS,还是一个样,一个上午都没有结果,参照昨日ACER屏闪的方法分析还是查VGA插头周围吧,查19V正常3.3v正常,21脚的POWER电压也正常,又没有电路图看,只有摸索着华硕容易坏的地方,哦104排阻,在那插座旁边的电阻用风枪吹吹拿摄子松一下,冷后开试,一直试了一个多钟都可以,以为好了,有个客户拿台电脑来加内存,给他看到说你这部笔记本是不是屏坏了,又开始白屏的闪,我说不是,是板坏了,等他走后,我拆下来知道这个104排阻换掉才能好的了,在华硕烂板上焊一个104排阻,开机试了四个钟都可以了。总算好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104排阻是什么作用的,没图分析不出来,谢谢。

网友:
这个没电路图很难分难它的作用啊,楼主运气好,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这个没电路图很难分难它的作用,应该是和VGA有关的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屏电压没完会转换过来,有点位图很容易查到问题

网友:
估计又是一个通病  华硕排阻就是喜欢坏

网友:
白屏直接奔屏供电而去,一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华硕这会儿做工真不行了、

网友:
话说的破板仔,又是排阻门,最恶心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了备用哈哈学了了一招

网友:
华硕就是喜欢坏排阻 估计是屏供电转换方面的问题

网友:
没图纸楼主也能找到问题,,这个一般不好找,,楼主运气可以啊

网友:
又是排阻门                                                  .

网友:
给大家支个招  以后看见华硕机器相关排阻 直接换

网友:
这个问题 没碰到过 留个记号 下次备查

网友:
华硕牌组通病。。。。。。。。。。

网友:
直接把屏供电飞过去

网友:
华硕排阻就是容易坏, 找不到问题,可以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我一台华硕D55V偶尔会闪屏,有时候闪屏关机再开又正常,有时候开机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通病吧  这需要图纸分析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华硕爱用排阻 也爱坏             没毛病

网友:
                       是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对吧。

网友:
为啥我碰到的华硕都是BIOS问题多 排阻问题少之又少

网友:
应该就是这里了

网友:
看了下点位,这个排阻是RN4601,3脚是+3VSLCD_EN,连到屏线接口旁边的MOS管G极,控制开启屏供电。可能电阻不良导致控制电压不够,屏供电不稳定之类的。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有图有点位图就清楚了,是过一会可能电阻变值,导致屏的开启电压不稳,一闪闪后就白屏了。换那电阻后,现在一直开机也没有这种白屏故障。

网友:
哇  不敢相信 楼主的运气这么好,一找就找到了

网友:
估计是屏供电有问题,还是要多测下

网友:
那个是屏供电的吧

网友:
没图没点 不好说啊,,,,,,,

网友A:
嗯  如果是我  白屏的时候就直接去查屏排线量电压  不过你那个acer闪屏维修的帖子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如果是我  白屏的时候就直接去查屏排线量电压  不过你那个acer闪屏维修的帖子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

我那个ACER E1-471G  屏闪不行,今天下午那个同行说他朋友说不懑意,开机会白一下屏,要拿回来修过,到时还要苦修,就是BL ON电压只有1.9左右不稳,不能上到3v你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能说一下嘛。

网友:
好好珍惜现在修机的苦逼生活,谁知道过几年电脑行业怎么发展。

网友:
这排阻 显卡发来的屏供电的开启

网友:
白屏是不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104排阻提供上拉信号,捷径,直接短接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