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温度高引起非温度掉电一例

楼主(2017-09-24):
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是温度高了会自动关机,然后要等一下才能开,客户散热器风扇已换新,故障依旧。实际温度最高也就80°这样就掉了。
根据描述,根本就不是温度保护。我这里是边修机边测,开鲁大师观察了3分钟左右,温度最高不到80°,而且温度是逐步上升的,不管它。大概十分钟后掉了,发现掉电再开没一会又掉,时间越来越短,但是没有发现关机后要一会才能开现象,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的,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这种问题再测也没意义,反正不会是真正的温度引起的,心中有数就好,故障范围主要定在温控电路,其次是供电不良,桥不良,再就是有地方漏电了。
拆开先简单的来,示波器测了一下各路电压都很平滑,再测二次3v 5v之类的转换管的g极控制电压都正常基本排除。
再看温控芯(片好像是pu3,没记住),数值都正常,也能随着主板温度好低变化而变,排除。
桥这种大卡做起来麻烦,而且如果是主板漏电引起,这种整板加焊由于温度升高,可能会正常一阵子又会复发,先不考虑它。
再去看看开关信号,发现on/offbtn#这个信号在关机状态下是3.1v正常,因为经过双二极管d6有压降。开机以后变成1.7v左右跳动,查此信号只到sw1,但是这个没有装,也没找到,先不管它,再看看d6的2脚on/off,连接到ec的114脚,相邻的113脚是地线,115是lid信号,lid信号始终都是3.3v,所以排除了引脚间漏电,那只能是on/offbtn#这边漏电或者ec不良了。
关机状态,直接镊子短接pwr_led#到地,on/offbtn#变成1.7v,故障很明了,就是pwr_led#和on/offbtn#之间漏电了。先洗一下jpwr1接口一样,拆掉也一样,那就是板层间漏电了。
最后的操作是,拆掉d6,把过孔用手术刀切断,再补上绿油,d6装会,jpwr1接口装会,搞定。
看了一下过孔,刚好在数据泵的底部,而且就在出风口旁边,估计是灰尘太多,时间长就漏电了。当然只是猜测,我没有吃饱到没事干去研究它。
拆掉d6后万用表测过on/offbtn#这个信号,对地的数值要比和pwr_led#的数值大得多,所以100%确定就是它们之间漏电了。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这两个信号之间漏电没什么会温度高就掉电?你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任意信号,风枪去吹这个信号相连的芯片就知道为什么了。

自从苹果更新到11系统以后,拍出来的照片不能直接上传到论坛,提示不支持的扩展,需要截图才能传。

网友:
遇到过同机型掉电的。温度高,风扇转速慢,直接拉5V给风扇解决的,呵呵,你这个修的细心,装备齐全。学习了

网友A:
苹果系统你升级到11好用吗 我升级后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你升级到11好用吗 我升级后卡死了

卡得一逼,不过还是能忍忍,等待后续升级

网友:
还是楼主修东西细心啊 如果不细心 这个问题可能修不出来

网友:
老司机的帖子看着都舒服 。

网友:
老司机                            就是够细心的

网友B:
修得够细心的,pwr_led#开机状态不是高电平吗?为何会拉低on/offbtn#呢?难道我理解错了吗?望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得够细心的,pwr_led#开机状态不是高电平吗?为何会拉低on/offbtn#呢?难道我理解错了吗?望指正!

#号,低电平有效,关机状态才是高电平

网友:
我最怕修这种问题,看到就头疼,厉害啦

网友:
所以是灯二极管漏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号,低电平有效,关机状态才是高电平

谢谢指教,一直没有搞懂#这个玩意的工作状态!

网友:
楼主细心打这么多字 为你点赞哦!!!!!!!!!!!!

网友:
这种小问题有时候最容易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