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4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25):
机器:惠普240笔记本
故障现象:不开机
换屏接外接显示器都无反应
拆机,键盘和C壳在一起,直接一起拆下来,其他很好拆
上电有轻微短路,测量发现待机供电大电感短路,上电待机芯片51225发烫,更换待机芯片后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后亮机,装机测试一切ok,迄今为止修复完毕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吧  修过 好几台了

网友B:
厉害了哥。学习了收藏备用谢谢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吧  修过 好几台了

惠普电脑都这样,多谢支持,我是按经验来的,这个笔记本没有几个维修贴,我是自己摸出来的,谢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哥。学习了收藏备用谢谢分享啊

多谢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发贴,发帖不容易,有你们的赞同很是感谢

网友:
换待机芯片解决,还是比较简单地可以说秒杀。

网友:
支持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