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5款13寸A1502屏幕问题

楼主(2017-09-25):
机器已经过保修
现在出现问题是屏幕开机出现整个桌面飘逸抖的厉害
先开始软件上排查,用苹果正式版安装U盘,都不能开机,黑屏。
系统安装不进去,进windows要好久才能进,
显示开机界面直接这图,以上还好点,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动鼠标点什么一点都不卡,
主板已经拆下来过,CPU加焊一下,330度,1分钟左右。
然后装机还是老样子。
第二次拆机加焊。360度,2分钟
直接就不开机风散不转
插电源线是红灯充电状态
没有测电源电流,
你们觉得我的做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外接显示正常吗?接个显示器试试,看看正常吗?

网友B:
加焊不好用外接看看 ,检测内存,在不好用就得丛植CPU了

网友:
先确定了屏,屏线没问题吗?就焊U.

网友:
萍果的板还是耐高温,要是这些普通的笔记本,上到这个温度肯定没了,前几年,BGA刚买回的时候,弄个ACER就是开始能够上电到1.6A左右的,加桥好象是965第一次到250度,两次都没事,后来火了加到270度,这次这完了,自已看都有点弯,开机,立马掉电。赔了三百多买板。也是最大的教训。

网友:
为什么不先排除上半部分??现在估计CPU挂了

网友C:
带胶的芯片 这样吹是否里面爆锡了 重置下看看吧

网友D:
楼主真牛,你用的什么BGA上到360度,还是说你用的是风枪?BGA  360那是不让U活了,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带胶的芯片 这样吹是否里面爆锡了 重置下看看吧

我感觉应该爆锡了、有人做交换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正常吗?接个显示器试试,看看正常吗?

没有外接显示器、但是系统不能安装网络恢复、U盘安装也不可以、安装界面都没、上次碰到过一台15寸的差不多这样、是能安装苹果系统、做的是正式版的苹果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牛,你用的什么BGA上到360度,还是说你用的是风枪?BGA  360那是不让U活了,嘿嘿

先低温200度预热3分钟再高温风枪360度、加焊了1分多钟,推都推不动,然后就装上就那样了,然而本来就是win系统偶尔能进系统、感觉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好用外接看看 ,检测内存,在不好用就得丛植CPU了

内存有问题应该进系统会很卡吧。这种板一般交换可以吗?

网友F:
不给客户  报 风险   直接焊  还那么高温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给客户  报 风险   直接焊  还那么高温度    ..

哎,说了都是泪流满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呵呵,能接到这种机器来修连bga都没有?有bga也不能乱焊,修不修得好是一回事,不能扩大故障!假如没报风险的话你可能遇到麻烦了!

网友:
搞死搞残搞怀孕,太冲动了吧:fengnu:

网友:
最好不要动CPU,就算是U的问题,搞好成本也大。

网友G: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苹果的CPU先不要加焊啊,这主板很贵,先排除一下屏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应该爆锡了、有人做交换板吗

          我做主板交换 微信:lyb154594539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

显存在CPU里面一体的;上次碰到一台独立显卡15寸、也差不多这样、但是可以安装系统、这台是直接软件上都不过,机器没有摔过人家好好的放在家里,待机一晚上就那样了,再说吧人家系统里面只有一个win 系统
按ait进系统选项都没有、网络恢复直接一片漆黑一团,观察风扇有轻微转动,外置U盘安装也读取不了镜像,也包括win10安装盘,所以软件上排除了,这个CPU图像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我做手机维修的,按照手机上次测试一个硬盘也没有损坏,电脑真的没系统的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做主板交换 微信:lyb154594539

刚刚加过你了,交个朋友吧呵呵呵呵

网友:
现在板载CPU的出问题的越来越多的

网友:
楼主太冲动了 轻易不要搞CPU

网友:
CPU先不要加焊啊,这主板很贵,先排除一下其他的问题

网友I:
这款电脑那个USB小板出问题会导致进系统很慢很慢,安装找不到U盘或者找到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出来选择启动那个界面,把那个小板拔掉就会正常,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测试的时候有没有把小板给拔掉,外设都排除了没有。

网友J: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我遇见过几台了

网友:
VGA查下试试不行检查内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款电脑那个USB小板出问题会导致进系统很慢很慢,安装找不到U盘或者找到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出来选择启动那个 ...

插启动盘没有出来那个启动页面、充电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我遇见过几台了

屏幕问题会导致不能安装系统吗?网络恢复也不出地球吗?可能性不大,

网友:
做好还是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这个本应该是核心显卡,和cpu在一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插启动盘没有出来那个启动页面、充电都正常的

这个小板好像就是USB和sd卡的,和充电那个又没有关系。那个小板坏了就会出现你描述的那种情况。你可以网上查查导致这类问题遇到的很多,花屏那种情况是不是他导致的现在你也测试不了,都开不了机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毕竟这个小板也不便宜

网友:
是用疯抢的还是BGA  我一般焊直接用那个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小板好像就是USB和sd卡的,和充电那个又没有关系。那个小板坏了就会出现你描述的那种情况。你可以网 ...

网络恢复也不可以哦,没有插外置盘、

网友:
LZ,CPU已经被你干废了···························

网友:
感觉你应该把CPU搞怀孕了,那个CPU加焊一不小心就死了

网友:
苹果的cpu坏的很少啊   遇到过内存坏的

网友:
有显示  和开机  应该不是CPU问题    重启是显卡  上

网友:
确定不是屏或者屏线问题吗?楼主有点草率啊!先易后难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不好修啊 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络恢复也不可以哦,没有插外置盘、
我知道你没插外置的,随你吧,不搞的你怀疑人生你不会罢手

网友:
你都干完CPU 估计已经于事无补了 就算是其他问题 现在CPU 估计都死

网友:
如果没有报风险 你这就搞大了。。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