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吹硬盘用多大风嘴快

楼主(2017-09-25):
                                     吹硬盘用多大风嘴好啊????

网友:
这要看自己的感觉了,什么风嘴都可以,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
吹手机上的硬盘吗,搞电脑的看到你这个要蒙圈

网友:
呵呵,估计最小的就可以了吧  。。

网友:
中号的咯,小号的感觉不好用,吹这边的时候那边就冷了

网友A:
中 号 的,好 像 是 6mm 的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 号 的,好 像 是 6mm 的 吧!!

是8MM 的          看来你也不清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8MM 的          看来你也不清楚啊

好吧我错了,你真牛这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错了,你真牛这都知道!!

你看 迅维的 9.7的 视频           是 那么大的 啊

网友:
你买快克就行,我买的2008很好用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中号以上了。小嘴太慢了

网友:
这也要问?   管他多大的自己感觉好用就行啊

网友:
中号就好,太小了不好用,小的吹的太慢

网友:
感觉风嘴打的不好控制手法要快,不然CPU上盖容易鼓包起,前两天刚干鼓一个,还没修好呢不知道下层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手感,       大风嘴,小风嘴都差不多的。   依靠手的转速

网友:
中号够了,太小加热不均匀没力度,太大会伤到旁边小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