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触发后电流250毫安定住 哪里问题呢?

楼主(2017-09-25):
夹电无漏电  单板触发后250毫安定住 不开机   客人是说充了一晚上后不开机的。。   是充电管的问题还是电源IC的问题呢?  怎么去查? 谢谢大师们

网友:
这种情况 可以查下U2有没有问题  看下加电用尾插开机有反应没

网友:
定200多一般USB控制芯片问题            。

网友:
先看下能联机不,不联机就看看U2吧

网友:
告诉你哦,是USB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
换换换  先换USB  再换电源.............................

网友A:
能不能连机?不能的看看USB管理芯片。

网友:
usb管理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连机?不能的看看USB管理芯片。

是的。。 就是USB 管理芯片的问题。。 从5S上拆了个装上。。 正常开机了

网友:
嗯。。 是的是的。。 已经正常开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是USB 管理芯片的问题。。 从5S上拆了个装上。。 正常开机了

多半都是USB管理芯片的事情,不过这芯片料板上坏的很多,拆很多料板换都不一定换到好的,有时候会修到怀疑人生,其实就是芯片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半都是USB管理芯片的事情,不过这芯片料板上坏的很多,拆很多料板换都不一定换到好的,有时候会修到怀 ...

料板只要没进水变红。。 就试试吧。。。 运气比较好。

网友:
先测USB管理的条件 看是不是他的问题,要是找不到直接干他

网友:
这个具体要看。不能乱猜 。如果是充电坏的。先看USB控制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板只要没进水变红。。 就试试吧。。。 运气比较好。

是的,要相信自己。

网友:
换一下USB    看看    大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试试把C2133拆掉试试看!这个东西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