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硬盘维修DIY

楼主(2017-09-25):
固态硬盘越来越常见,且入门门槛很低,各种山寨小品牌的SSD大量上市,也开始到了维修的时候了。SSD故障比较多的就是掉固件,不认盘,掉速度等;一般不能量产的话也就只能换主控了。毕竟闪存可以利用起来吧。

收到一个坏固态,不能认盘量产的,只能拆闪存换主控。从深水宝定来SMI2246EN主控板,记录下过程,供新手参考吧。

买套件的一般都有开卡软件下载,不同主控的开卡软件不通用的,要注意哦,有些主控没有开卡软件的我也会直接换主控,一般带缓存的主控方案性能比较好。

1。闪存植锡珠
2,先爆一块闪存上去。
3。打开开卡软件,短接ROM,插入USB口,点扫描按钮,搜索到SSD后点开始按钮。
4。64G开卡成功。
5,接着焊第二片闪存,(为什么不一起焊两片呢,因为安全起见,一片片加可以排除焊接因素和闪存质量因素导致的返工)
6。重新开卡,两片是128G容量,这个闪存显示是镁光的MLC蕊片,应该是买镁光的晶元封装的。
7。开卡成功,SSD满血复活。
8。测试一下速度,勉强过得去,这个受闪存和主控方案影响,也没什么好说的,能用就好吧。

顺便把手上两个32G的EMMC焊成U盘了,闲着也是闲着。这个EMMC容量是有了,就是复制文件的速度太慢了,才5M左右。

网友:
学习了,楼主手艺不错,顶起来!

网友:
这种思路不错,下次碰到固态,可以怎么搞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这个时候也是要学学修固态了。

网友:
下次碰到固态,可以怎么搞的   谢谢很好的分享

网友:
楼主能把软件共享下吗?想搞下但没找到软件!!!

网友(点评):
买套件的一般都有开卡软件,不同主控的开卡软件不通用的

网友:
学习了  这种 开卡软件 哪里下的楼主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高手在论坛啊!真长见识 哈哈 可惜字数还是凑不够

网友:
其实手里有几个坏固态赞多了,颗粒型号一致的就玩的起来。某宝的套料板很多,有好的颗粒,做出的固态性能其实也不会很差。

网友:
开卡软件。。什么高级货。。。。发个   Q66177455  3Q

网友:
遇到个苹果的固态硬盘就是主控芯片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写程序进去,就没有卖芯片回来搞,还给客户了

网友:
楼主的开卡软件可以共享吗?还有短接ROM,是怎么短接,细节是关键啊。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些类似的帖子,。,我一定认真看。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把开卡软件共享下。。三Q。

网友:
高手如云在民间,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的手艺精湛,描述清晰。工具齐全,长知识了。

网友:
要不要这么屌啊  完全跟不上节奏啊

网友:
固态硬盘越来越常见,且入门门槛很低,各种山寨小品牌的SSD大量上市,也开始到了维修的时候了。SSD故障比较多的就是掉固件,不认盘,掉速度等;一般不能量产的话也就只能换主控了。毕竟闪存可以利用起来吧。

收到一个坏固态,不能认盘量产的,只能拆闪存换主控。从深水宝定来SMI2246EN主控板,记录下过程,供新手参考吧。

买套件的一般都有开卡软件下载,不同主控的开卡软件不通用的,要注意哦,有些主控没有开卡软件的我也会直接换主控,一般带缓存的主控方案性能比较好。

1。闪存植锡珠

2,先爆一块闪存上去。

3。打开开卡软件,短接ROM,插入USB口,点扫描按钮,搜索到SSD后点开始按钮。

4。64G开卡成功。

5,接着焊第二片闪存,(为什么不一起焊两片呢,因为安全起见,一片片加可以排除焊接因素和闪存质量因素导致的返工)

6。重新开卡,两片是128G容量,这个闪存显示是镁光的MLC蕊片,应该是买镁光的晶元封装的。

7。开卡成功,SSD满血复活。

8。测试一下速度,勉强过得去,这个受闪存和主控方案影响,也没什么好说的,能用就好吧。

顺便把手上两个32G的EMMC焊成U盘了,闲着也是闲着。这个EMMC容量是有了,就是复制文件的速度太慢了,才5M左右。

 会员1235408300鑫豆2024-10-29 20:18
 会员1670462元2022-12-29 21:15

网友:
楼主固态的数据能恢复吗,,,,,,,,,,,

网友:
手艺好才是真的好。我都喜欢动手

网友(2017-10-25):
报废了好多颗粒

网友:
我的一个固态硬盘做U盘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呢....

网友(2017-12-08):
。。。。。。。
完全看不懂
。。。。。。。

网友:
楼主厉害呀 这种要有点手艺才行啊

网友:
进来学习了。。。 不过好像很难的样子呢

网友:
新事物,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就是厉害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固态的额,赞一个。。。

网友(2018-01-17):
楼主手艺不错,我们新手只能学习点经验

网友:
学习了,楼主手艺不错!手里有坏的固态就是自己不会搞!

网友:
一直没拆过固态,坏了都是报废,

网友:
学习了,马上去淘宝卖板,我也有几个坏固态,,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