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创MCH-k305d直流稳压电源故障求助大神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25):
故障描述:
机器买回来没怎么用就坏了,已过保(使用不超20次)
开始是输出电压来回波动   0.1-0.6跳动    现在是不断闪屏重启(这是通病吗?)(第一台买的时候回来用了一会就出现闪屏重启,于是退货换了一台)  有时候过几天去开 又是正常的  现在是一直重启了!

求助大神维修思路!!
视频:http://www.56.com/u54/v_MTQ2Njc2ODU5.html

网友:
提供的参考数据太少,看视频好像主电路有保护现象。

网友:
双大电解的?参考电脑电源电路看。

网友A:
这电源看着做工不错,质量咋这么差呢,2台坏的都让你遇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看着做工不错,质量咋这么差呢,2台坏的都让你遇到了

做工看着不错,  细看就那么回事

FY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  细看就那么回事

估计你以后都不会再买这种维修电源了,坏了2个挺闹心的哈,直接换个其他牌子的吧,我买的是HONGSHENG5位数显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以后都不会再买这种维修电源了,坏了2个挺闹心的哈,直接换个其他牌子的吧,我买的是HONGSHENG5位 ...

嗯嗯  谢谢推荐!  当初买这个电源也是看了拆机图  外观也挺小巧的 做工上去不错  就买一台备着玩玩!不是专业的维修员 ,平时几乎很少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