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机主板IPM87-MP无深度睡眠待机

楼主(2017-09-25):
HP台机主板IPM87-MP有主待机5V和3.3V.无深度睡眠待机,因无图纸,凭经验只能测到RTCVCC,RTCRST,32.768和VCCDSW3_3,另在I/O上只能找到DPWROKRSMRST#,SLP_SUS,这3个信号都无电压。INTVRMEN,DSWVRMRN不知道在哪测,

网友:
后2个信号肯定需要好好验证下,也是作为待机条件之一。没图纸就犯难了。

网友:
找到2个390K电阻的一端都连着RTCVCC,2个电阻的另一端都有2.9V的电压,应该是INTVRMEN,DSWVRMRN这2个信号,

网友:
没图纸的  还要测这种信号的  就比较困难了  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测PCH的所有待机条件都正常,果断换PCH后此板修复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

网友:
此板换PCH后用了一个多月现在又不开机了,仔细检测发现RTCVCC,RTCRST,32.768和VCCDSW3_3,INTVRMEN,DSWVRMRN都正常,DPWROK是由I/O的21脚输出经过74HC14反相器的4脚输出3.3V,而4脚又接了2个分压电阻,测2个分压电阻中间电压偏低阻值偏小只有350欧,果断换掉那个接地端的电阻,换了个100K的,再次插电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