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A1419 不开机

楼主(2017-09-25):
苹果A1419  一体机不开机。。。然后拆机放COMS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正常使用,软关机后不能再开   必须在此放COMS电才可以开机求大神指导思路

网友:
刷BIOS啊,放点好的都要刷BIOS...

网友A:
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之前遇见一个 情况和你的差不多  最后换高压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之前遇见一个 情况和你的差不多  最后换高压板解决

换过高压板一样的问题,电源部分不会有问题。。BIOS 刷过一个 也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