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不跑马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25):
电流跑0.6-0.8不显示,一般是南桥RTC电容漏电或者RTC晶振坏了。一点小经验。陆续维好了二台。

BA41-01609A .rar

网友:
l楼主好技术     你那下面上传是bios吗    还搞3个  现在 搞个分不容易啊

网友:
现在一点分搞了真不容易   。 。。。。。。。。。。。。。。

网友:
三个版本的BIOS?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这是个通病,,我也修到过一台》》》。。。。。。

网友:
楼主上图就舒服了,哈哈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不过都是RTC电容腐蚀了在桥上面的

网友:
RTC AMD 平台 都是通病, 不光光是三星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也很丰富

网友:
                              算是三星的通病了。

网友:
对于这种通病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
这通病修到过 捡钱。。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点找的准确无误,漂亮!

网友:
感谢楼主 希望下次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值得收藏 不错的经验!!!!!!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 就 是 捡钱的 机器了 ,谢谢楼主的 分享

网友:
加分支持   鼓励发帖

网友:
现在下载分这么贵 你能不能搞一个 苦了我们这些 新手  怎么办

网友:
这款机器修的少,不过换壳倒是换的多都是A壳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手头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故障,试试看,能解决不,

网友:
刚刚秒了一台,桥上的电容,这个跟联想 g485 一样的

网友:
现在一点分搞了真不容易

网友:
RTC 引想不跑码了?

网友:
楼主说的通病,以后小白遇到也可以效仿试试。

网友:
应该打包在一起啊。。。。。

网友:
我遇见一台 刷bios 好的啊 ,,,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用示波器比较好修一些 ~~~~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收藏

网友:
先收藏,感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最好是拍个照片 这样更一目了然  就知道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