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 待机问题,断开后面就正常

楼主(2017-09-25):
G580的本本,这板搞死人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7615-1-1.html  用不了几天那待机又有问题,现在还是和原来的一样,断开 就出待机电压,用示波器 发现 3.3V 这个波就对, 而5V这个波就不对,换过了上下管和电容了,还是一样,这个管理IC都是在另一块板拆过来的,用了几天又是这样,应该是别的问题引起,

待机芯片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电感,这这待机周边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反溃电路,,,,电阻,,,,,查下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大神进来的 我就进来膜拜的

网友:
你那示波器调得是50V??????